求助。。。。薄膜电容型号替换

楼主(2018-09-15):
最新在修一个万用表,读数很慢。想换掉几个积分电容。但是手上有HBC。CBB2T。2GR.CL21.CY40类型的薄膜电容。没有CBB类型的电容。请问这里面有可以代替CBB的吗?

网友A:
CBB2T不就是CBB型吗。CBB2聚丙烯非密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B2T不就是CBB型吗。CBB2聚丙烯非密封电容。

在网上搜索CBB2T是高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B2T不就是CBB型吗。CBB2聚丙烯非密封电容。

CBB2T电容是涤纶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CBB2T电容是涤纶电容

CL*才是涤纶电容。CBB2T电容没错。高压电容,现在一般指的是1kv以上的电容,或者10kv以上的电容,一般体积都较大,只有瓷片的高压陶瓷这样的电容,体积较小,且上面都标注其*KV。

网友B:
MKP电容就是 对应的国标C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才是涤纶电容。CBB2T电容没错。高压电容,现在一般指的是1kv以上的电容,或者10kv以上的电容,一般 ...

CBB2T电容没有KW印丝  CBB2T 103NJ5印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才是涤纶电容。CBB2T电容没错。高压电容,现在一般指的是1kv以上的电容,或者10kv以上的电容,一般 ...

这个电容可以用在万用表上代替原有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KP电容就是 对应的国标CBB

谢谢指教,还有就是主板上有电容三种外观都不一样。我可以都换成CBB的吗?

网友C:
多花学费---满慢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花学费---满慢就会了-----

这表要是被我修好了估计电路板全是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可以用在万用表上代替原有的电容吗??

能否代替主要看电容容量以及耐压,其次要看频率与温度。你这个电容容量是103=10000PF=0.01uf。
什么万用表,指针万用表一般就一个最多两个电容,其中一个是电解电容。数字万用表用的大多是贴片元件,电容数量也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代替主要看电容容量以及耐压,其次要看频率与温度。你这个电容容量是103=10000PF=0.01uf。

耐压与容量我会看。。这个温度跟频率怎么看啊

网友:
能否代替主要看电容容量以及耐压,其次要看频率与温度。你这个电容容量是103=10000PF=0.01uf。

应当是0.001uF吧。10^3=10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