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30数字万用表,求助

楼主(2018-09-15):
这表,电阻挡正常,交,直流电压挡,直流电流挡都偏高百分之50,请朋友们指教,因为这表是日本原装,还挺新,想修复它,假如是别的表,就扔啦,

网友A:
检查基准电路,很可能是调基准电压的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基准电压偏低。这个电位器在小板的左上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基准电路,很可能是调基准电压的电位器接触不良导致基准电压偏低。这个电位器在小板的左上角上。

谢谢回帖,调了,作用不大,这个电位器阻值是多大的,其他在只有查,请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帖,调了,作用不大,这个电位器阻值是多大的,其他在只有查,请指导。

先测一下7106的36脚的基准电压是否为100mV。下面是DT-830的电路图:

网友:
看来日本货也是一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一下7106的36脚的基准电压是否为100mV。下面是DT-830的电路图:

表的问题解决啦,电池电压低造成的,只看到正常显示,疏忽啦电池电压低的黑杠,日本830表确实好,这么多年质量没说的,各方面都不错,目前市面卖的表与它无法比,谢谢各位热心的坛友。

网友:
电阻档测试正确是因为电阻档采用的是比例测试,所以与电压无关,只要表能正常工作就能测试,日本货早些年确实不错,现在也就一般了,到处都是质量丑闻,国产货也有很多不错的出现,我的炮灰表当年25元买的,现在十几年了还好好的,准确度也很高,和我的五位半比几乎不错一字,

网友:
我也是常常用炮灰表,3位半的,一般应用也就够了

网友B(2018-12-02):
这个跟DT890A比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DT890A比哪个好

当然是原装日本表好啦

网友:
那是低端入门机

网友:
我的福禄克17轻度漏液,电阻档超值

网友(2022-08-03):
在修一个830数字表,非常有用的图纸,谢谢。

网友:
当830表不准时,我的经验是换7106块,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2022-09-08):
没照片吗?是不是运算放大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