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怪毛病

楼主(2018-09-15):
格兰仕微波炉用有20年了,想换新的,据说变压器是铝包铜的。打消了换得想法,没换。最近终于有换的理由不加热了,一顿拳脚后又加热了。不知是何原因。是不想死,还是机械线路故障。想知道死的明白。哈哈。

网友:
里面很多接头是插接的,可能时间长了有松动或氧化。拆开把它们重新拔插和清理一下。

网友:
里面各元器件间的联接是用插接,天湿度大,有氧化的地方,接触不好。微波就五大件,二级管,变压器,电容,微波管,保险管。其它就是传动。

网友:
修过微波炉的老头告诉你,特别注意检查一下与门连锁的微动开关,一共有三个。时间久了容易不到位,被卡住。

网友:
老式微波炉有两种,一种是就两旋钮控制的,主要是检查门开关以及里面的接插件;如果面板上都是按键控制有数字显示的这种微波炉,除了前两项检查外,还要重点检查电路板是否有虚焊脱焊,尤其是功耗大的电子元件时间长了会脱焊;还有就是继电器触点,是不是时间太长接触不良了。

网友A:
大部分是门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B:
烟版教的:拆开插头,将微波炉反复开门--关门几次就好了。

网友C:
看了楼上几个回复,感觉楼主没理由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是门开关接触不好

门开关不好。不影响转盘转和灯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磁开关可能性比较大

转盘和指示灯都亮,就是不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烟版教的:拆开插头,将微波炉反复开门--关门几次就好了。

转盘和指示灯不受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上几个回复,感觉楼主没理由买新的了

省钱,费劲了。不热就得打几下。

网友:
微波炉为了安全,互锁触点开关特别多,大电流下,常常接触不良,清理一下触点就好了。

网友:
有些发热零件用久了焊锡会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