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半导体收音机保存时要不要远离磁铁?

楼主(2018-09-15):
半导体收音机保存时要不要远离磁铁?磁铁对万用表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没必要刻意去介意,难道非要和磁铁·放到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刻意去介意,难道非要和磁铁·放到一块?

半导体收音机和万用表是不是不能和别的喇叭放在一起?

网友B:
靠近磁铁也没有影响。除了扬声器的磁体是硬磁材料以外其他的都是软磁材料,一般不会带有剩磁,喇叭磁铁的剩磁通常不会消失。所以说和其他扬声器放一起也没影响。

网友:
半导体收音机的喇叭本来就有强磁

网友:
万用表(指针表)存放和使用要远离磁铁,收音机不必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靠近磁铁也没有影响。除了扬声器的磁体是硬磁材料以外其他的都是软磁材料,一般不会带有剩磁,喇叭磁铁的剩 ...

最好是不要和强磁性放一起。磁棒,中周磁芯磁化都不好,DSP机器几乎不会受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不要和强磁性放一起。磁棒,中周磁芯磁化都不好,DSP机器几乎不会受影响。

磁性天线和中频变压器磁芯都是软磁性材料,基本不会带有剩磁,即便偶尔有剩磁也维持不了很长时间,这就和变压器能跟磁铁存放在一起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