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F-575的问题

楼主(2018-09-15):
我的GF-575倒带快进无力,放音还行,拆开看了一下,倒带快进是用两个小橡胶摩擦轮来实现的,请问各位师傅,像这种故障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把小摩擦轮的胶圈拆下来:
1.清洁并放开水里煮煮按回去。
2.在摩擦轮槽内均匀缠点线或其它物质后把胶圈按回去。
3.买新的换。

楼主:
多谢3楼的兄弟,但是GF575机芯太难拆了,后面还有个铁板,换皮带都费劲,我怕拆了还能不能装回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3楼的兄弟,但是GF575机芯太难拆了,后面还有个铁板,换皮带都费劲,我怕拆了还能不能装回去。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4379-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14
拆的过程同步拍照,挂最后二根皮带做个钩子......没什么好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4379-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 ...

多谢兄弟的回复,这个图片太详细了,我抽空照着拆一次,GF575的机芯的却比别的机器麻烦,换皮带我也是用铁丝做个钩子装的。

网友B:
我来告诉楼主以及大家答案吧,仅供参考:
GF575和GF777的机芯是一样的,都有这个通病,就是倒带无力,其实非常好处理,是倒带摩擦靠轮打滑了,拆下飞轮,飞轮里面的尼龙摩擦靠轮磨光滑了,用刀片密密麻麻重新画出刀痕就可以了,手到病除,不要去买什么橡胶靠轮,没有用。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仔细观察两个橡胶靠轮动作时的幅度,这个有问题也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楼主以及大家答案吧,仅供参考:
GF575和GF777的机芯是一样的,都有这个通病,就是倒带无力,其实 ...

高手呀,多谢了各位兄弟大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