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健伍KT-1100的立体声指示灯不亮怎么维修

楼主(2018-09-15):
最近接触到健伍KT-1100手调收音头,信号强度足够就是立体灯几乎不能点亮没有找到问题点不知道如何下手这是一种和L-02T一样的解码芯片TR7040这芯片解码技术叫脉冲计数解码技术,颠覆传统的解码知识,无从下手19KHZ 152KHZ信号均准确的,如图,请懂的支招,在此谢谢了!

楼主:
没人懂啊,看来都是日落西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模糊啦,是收音机接收信号很强了,立体声指示灯不亮,还是接收到的信号弱造成指示灯不亮说清楚点

信号强度足够就是立体灯几乎不能点亮

网友:
等待大神回答

楼主:
这台已经好了,还有一台接收灵敏度略低,但是调大信号发生器模拟正常机器的中频信号副值还是不能解码,郁闷得很,哪怕在中频10.7输入足够高的立体声调整信号也不能解码,解码关键芯片和好机对调还是不行,对调到好机去后好机正常工作,郁闷了!对脉冲采样解码原理不太熟悉,懂的按照图片帮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