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郊区 电台接收实录 给 longshort老哥

楼主(2018-09-16):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看了您的资料才知道您应该是老哥
鄙人尚未天命之年

变电站影响应该不大吧,住宅小区的变电站一般15米内才有影响,而地区性的变电站50米外影响也就很弱了。数字调谐的机器对本振的本底要求极高,就是因为开关器件前后沿造成的宽带干扰在机内难以消除,而造成本底的增加;噪声对本振的调制,会通过混频环节进入中频,从而产生无法消除的本底噪声。早期军用设备在这方面舍得下大工夫,就是为了能接近和达到模拟机的最高水平,不过现在的通讯设备都采用了DSP方式处理信号,对信息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接收效果又另当别论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变电站影响应该不大吧,住宅小区的变电站一般15米内才有影响,而地区性的变电站50米 ...

这个是个纯数字机 唯一的开关就是电源开关 我用的7805稳压给 显示器和arduino 1117给6955供电 我这里有一个si4844的官方demo 短波低噪也比较大 回头发给您照片 去噪这一块 很头痛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纯数字机 唯一的开关就是电源开关 我用的7805稳压给 显示器和arduino 1117给6955供电 我这里有一 ...

Si4844的官方文档资料中,FM/SW有一级外部不调谐高放接入,大概可以获得10~20dB的功率增益,这应该可以适当提高信噪比,压低本底的影响。

楼主:
照片

刚刚又试了一下 感觉比昨晚效果好 昨天是阴雨天 也许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Si4844的官方文档资料中,FM/SW有一级外部不调谐高放接入,大概可以获得10~20dB的功率增益,这应该可以 ...

我自己这个机子也加的有简易天线信号放大 有一些效果

楼主:
哈,很有特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这个机子也加的有简易天线信号放大 有一些效果

天线放大用低噪声管,资料中是9018,效果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很有特色嘛。

您是说天线信号放大吗? 就在板子下部 有个9018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天线信号放大吗? 就在板子下部 有个9018

如果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在天线放大器前再加上波段预选滤波器,那效果就更好了,不过那是以体积和复杂性为代价的,可试可不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很有特色嘛。

乡下地方 买材料很贵 既然可摇控 打算做墙挂式 见笑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有时间和精力的话,在天线放大器前再加上波段预选滤波器,那效果就更好了,不过那是以体积和复杂性为 ...

这个机子 波段选择也是用摇控器 怎么加滤波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子 波段选择也是用摇控器 怎么加滤波器?

控制信号通过继电器,或者电子开关切换滤波器都可以;当然前提是用了MCU,这也是体积和复杂性的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控制信号通过继电器,或者电子开关切换滤波器都可以;当然前提是用了MCU,这也是体积和复杂性的结果。

您能给个电路图例子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能给个电路图例子吗?

呵,看起来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 。如果没用MCU,那么按片子提供的波段选择方法,需要另外设计一套电压开关编码电路。若是用了MCU,切换滤波器组的电子开关还需要接入一组串/并转换器,来接收MCU发送过来的开关字。开关字的长度要和滤波器数量匹配,所以又涉及到软件的设计...哦,卖糕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看起来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 。如果没用MCU,那么按片子提供的波段选择方法,需要另外设计一套电压开 ...

哈哈

看了也不懂

我做软件的 硬件部分只会照猫画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