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福禄克17B的保险管

楼主(2018-09-16):
福禄克17B的保险烧了,这玩意好特么贵,拆开看看什么样

石英砂

石英砂

熔断了

熔断了

网友:
好好的拆了干啥

网友:
中国式DIY的好奇心。啥都拆……

网友:
看看,了解一下内部

网友:
哪位能科普一下这个熔体为什么做成这样的构造?

网友:
这个保险我多,内部是石英沙防爆阻燃,特别是反应速度特快,此保险有10A11A两种。

网友A:
拆解好搞逆向工程嘛,重点应该在熔丝上面了,不知道啥材料做的反应应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解好搞逆向工程嘛,重点应该在熔丝上面了,不知道啥材料做的反应应该很快

银的

网友B:
不知道用锡焊回去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保险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锡焊回去效果怎么样

能焊上的话一样用吧,问题这个不知道焊不焊得上

网友:
速溶保险一般是银的

网友(2018-10-21):
有些专用,我都是焯好再用

网友(2021-12-12):
好像不是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