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开关电容?二极管又干啥用的?

楼主(2018-09-16):
最近看坛子里的LCR电路,这两版电路都有单片机IO口接电容的做法,是为了调节滤波器特性?第一版里面的二极管看的更晕乎了……这两个电路都是低通滤波器吧?这么复杂搞不明白

网友A:
这些电路涉及到滤波器、运算放大器、开关电路、鉴相器等一些基本知识,建议参考这方面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路涉及到滤波器、运算放大器、开关电路、鉴相器等一些基本知识,建议参考这方面的书籍。

昨天过了一遍书,应该是过滤开关鉴相噪声里的奇次谐波干扰,不过这方面具体电路还没有测试过,只看一遍书上公式理解还不够深刻

网友B:
有些是经验设计,不一定能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是经验设计,不一定能计算出来。

理论实践相辅相成,只是我不懂理论实践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