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的变压器怎样用6Z4整流?

楼主(2018-09-16):
一个单电源的变压器,想用来做胆前级,6Z4是双电源整流,求个电路,单电源的用6Z4整流。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电路图呗,  谢谢了。

网友:
加两个硅二极管做成桥式整流接法即可。6Z4等于半桥

楼主:
给个电路图呗,  谢谢了。

网友:
全桥换2个臂就行了

网友:
这是标准电路,不错的。

网友A:
用晶体管整流,6Z4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晶体管整流,6Z4缓冲

嗯,这个好!我喜欢!夏天时,可能电源容量不够,还可以直接短接!省好几瓦的功耗!

网友:
混合整流挺好的

网友:
这个样子做,会不会因为正负半周的导通的点不一样,导致出来的波形上有毛刺。

感觉还是全桥整流,6Z4缓冲。整流桥别用4007之类的,用那个 叫什么钝化二极管,或者碳XX二极管。

网友B:
用2只6Z4做桥式整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2只6Z4做桥式整流呀

      这不行,都是共阴极,没有共阳极。

网友:
来个直热胆整流,国产5Z2P整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不行,都是共阴极,没有共阳极。

是的,可以4只管子呀,或者3只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4只管子呀,或者3只也行

      朋友,你说的是两只当然不可以,多只肯定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说的是两只当然不可以,多只肯定可以。

2只可以用6H2,或者6N6/6N1。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只可以用6H2,或者6N6/6N1。

不愧大师。

网友:
2只整流管做负极就可以了 胆石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