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K输出牛为什么会击穿

楼主(2018-09-16):
jpg

jpg

照这个电路换了个0.1的偶合电容开机喇叭一下没有声音了。以为我焊错了,检查了一遍没问题可为什么没有声音了?用表笔接触6n2输入端可听到输出变压器滋滋响。换了个输出牛好了,搞不明白这是咱回事?是不是喇叭不匹配?把输出牛击穿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
表不会测量的话,你可以这样。把输出的初级线圈和一个25w的白炽灯串起来插入AC220V插座,如果灯泡很暗(感抗大)说明输出变压器是好的,如果灯泡很亮说明输出变压器匝间击穿短路了。

网友A:
你那个输出牛还是好的,不信重新接入试试就知道了。用表笔接触6n2输入端可听到输出变压器滋滋响,说明牛是好的,次级可能没接好喇叭。

网友B:
你说输出击穿了,是用表测量过了还是估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输出牛还是好的,不信重新接入试试就知道了。用表笔接触6n2输入端可听到输出变压器滋滋响,说明牛是 ...

换了一个就有声音,换回来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输出击穿了,是用表测量过了还是估计的?

没有测量,不会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测量,不会呀

果然被我猜中----没有测量,就“知道”输出牛击穿了。
拿万用表测一下初次级之间电阻,对铁芯绝缘电阻,好像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事情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果然被我猜中----没有测量,就“知道”输出牛击穿了。
拿万用表测一下初次级之间电阻,对铁芯绝缘电阻 ...

万用表测量不一定出来,需要摇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量不一定出来,需要摇表。

如果是“击穿”,阻值接近于零,那么就不需要摇表,欧姆表足矣。
如果没有“击穿”,欧姆表自然无反应。
所以,判断有没有“击穿”,欧姆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击穿”,阻值接近于零,那么就不需要摇表,欧姆表足矣。
如果没有“击穿”,欧姆表自然无反应 ...

也许我理解的击穿与你不一样,我理解的击穿有的不表现为短路,击穿部分只是成疏松的碳化,在弱电下几乎不导通,在几百伏电压下就起弧导通。

网友:
觉得可能:
电容高压未放,未接喇叭;换输入电容引起的输入脉冲,输出高压脉冲;
输出变压器不良,造成的瞬间打火,初级匝间短路。

楼主:
测了输出级全是0欧,接入220冒烟了

网友:
看你的描述,沒表也能动手弄胆机,佩服佩服。可是我有三块表,4个烙铁,居然沒有一件作品,惭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