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红灯711-2和711-3的机芯通用吗?

楼主(2018-09-17):
手里有个711-2壳子,还有套破711-3的机器,能把3的机芯装到2的壳子里吗?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既然手上有,试试不就知道了。不外就是机械固定。

网友:
差不多吧,收音机几乎一个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手上有,试试不就知道了。不外就是机械固定。

-3在朋友院子里仓库放置久了,太惨烈了,恶心的无法下手,我考虑如果能行的话就收拾下,不行的话就放弃了

网友:
711—2;3都一样。只是喇叭不同,-2是椭圆喇叭,-3是园喇叭。

网友:
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只要面板孔能对上,把机芯装进去就行。

网友:
-2与-3只是天线的区别,-3是磁棒天线,别的一模一样,我家里-2-3都有

网友:
尺寸完全一样,本人就把711-5的机芯装到711-2的机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