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了一段时间,对6N2+6P1 理解了一点,麻烦各位再给看看。

楼主(2018-09-17):
最近迷恋上了胆机,无奈对电路一窍不通,然后就是狂啃资料,对照自己手里的6N2+6P1图,以及网上的资料。对电路做了一些改动。然后做了一些测试,希望各位能指正一下。
个人感觉,要真研究这个东西,还是需要科班出身,正规的课本起码还是要过一遍的,否则很多东西不懂啊。
欢迎各位批评先谢过。

电路介绍:
1、我做的是测试版,只做了一个声道,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更换元件。因此整流管用了一只6Z4,如果要做两个声道的话6Z4是不太够的。同时滤波或许需要加大一点。但在该电路中滤波电容的容量已经够了,实验过再加大容量对波纹系数影响很小。整流后280V电压,70mA满载的时候,波纹大约在180mV左右吧。

2、滤波电感前方串了一个可调电阻,目的是方便调整整机的高压,从而调节6P1屏流。自己感觉貌似应该再加个电容,组个CRC滤波,但又感觉好像没必要。

3、6N2和6P1的灯丝是同一路供电,采取了垫高灯丝电位的方法,大约垫高到36V(见图右下角),实测证明输出的噪声电压小大约2个mV左右。该电路我实测在不加任何外部信号的前提下,输出的噪声电压大约在6mV左右,垫高后大约4mV。由于我是搭的测试电路,连线未做任何屏蔽,接地也没有特殊做,估计实际做的时候应该会更小一点。但奇怪的是这个机器的信噪比并不高,大约在67db左右。

4、第二级的滤波电容并了一个0.01uf的WIMA MKP,没发现有什么区别。同样6P1的阴极电容也并了一个0.1uf,也不太理解这个电容的作用,这个地方是抄网上的。

5、6N2前方有一个470k的电阻,估计没啥用,因为貌似还有一个100k的电位器,此处理解的不好,也是抄网上的。

6、反馈电路发现接上以后,直流工作点会有变化。个人研究了一下貌似是通过反馈电阻和输出变压器的次级形成了并联,感觉这样不太好。于是串了个2.2uf的电容,上仪器测试了一下,工作点是更稳定了,貌似对反馈也没啥影响。反馈上又串了个带开关可调电位器,方便调整反馈量。反馈电路一路的串接,貌似对信噪比稍有影响,大了2个db。要不是这个地方我兴许能做到70db。

7、6P1的阴极电流43mA左右,屏电流41mA左右,第二栅2mA左右。6N2的阴极电流0.7mA左右,貌似偏小,不知道咋搞。

9、整个电路在完成后,主要测试参数大致如下(有些是自己计算的,有些是当时没记录后来自己回忆的,如果需要可以重新测试):
1)失真率(1kHZ)大约在2.4%左右,主要为二次谐波。在此前提下测试的其他参数。
2)信噪比大约在67db左右。
3)信纳比大约在33db,这个参数不太理解。
4)最大输出功率大约在1W左右,也就是输出电压大约2.8V左右吧。实际测试在20-20kHZ范围内输出都比较稳定,貌似是说那个频响曲线比较平。当然开环外加调整工作点,能做到4W,但是指标比较差了,和理发店门口那个大喇叭没什么两样。
5)反馈量大约6-7db左右。

8、各电路的工作电压实测见图上红色标注。黑色是元件参数。铅笔是电路草图。

9、测试仪器:安捷伦34401A万用表,HP3478A万用表,安捷伦33120A信号源,HP8903B失真仪(自带信号源),泰克TDS1012示波器,固纬GVT-427B毫伏表。同时发现HP8903B的测试结果和固纬GAD-201D的相差好几倍,不知道该相信谁,我选择相信HP8903B,上面的结果也是他的。如果相信GAD-201D的话,这个应该算HIFI了。我感觉是测试方法不同造成的,201D是用那个调频什么的。HP8903B貌似是个FFT分析,所以差异比较大。这个我不太懂8903B的手册都是英文的,看着头疼。知道的给科普下。

网友A:
有的东西,电路图上是反映不出来的,比方说输出变压器的质量,这东西可是关键。
从压降20V看,估计这变压器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B:
先学会画电子管再说。电路图是沟通语言,如果不标准,那就像大家都说普通话,你在那里说粤语,鬼知道你在说啥。

网友C:
6N2屏压133V我感觉低了点,2K电阻上并个电容加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学会画电子管再说。电路图是沟通语言,如果不标准,那就像大家都说普通话,你在那里说粤语,鬼知道你在说 ...

这个的确是画的自己都看不下去。 要画好了我还得再练练。可这一时半会练不上去。要等等。

网友D:
也是。
恕我直言,那个电子管实在看不明白,只有读者自己去猜,这个不合理,需要立刻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6N2屏压133V我感觉低了点,2K电阻上并个电容加反馈

这个地方我也感觉6N2的屏流低了。

1、我试过将36K的电阻直接短接,但是也没上去多少。
2、如果将150K的电阻减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放大倍数。这个没测试过。
3、如果6N2的阴极电阻并个电容,是不是负反馈就没了啊。两个电阻串联,其中一个并电容我测试过,和减少负反馈没太多区别。

我在6N2和6P1的耦合电容(6N2侧)单独看过波形还有信噪比等参数,发现这个状态下的6N2的线性还是比较好的,波形上下一致,失真在小于1。
把6N2的工作点从0.8-1.7都测试过,波形都基本上下一致,就是放大倍数差别很大。

但6P1不同,用合肥6P1的管子,波形上下不对称,差别很大,只有加大的负反馈才能上下一致。如果用 6P1P(说是苏联货,我估计不是) 就没这个问题。

现在整机如果开环,波形上下都是一致的,无非就是信噪比、失真率比较高。如果加负反馈,上面这些失真率会降下来,同时功率会下降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
恕我直言,那个电子管实在看不明白,只有读者自己去猜,这个不合理,需要立刻改。

我今晚再改改。

网友:
一般屏阻只用几十K,你用到了150K。470K是栅极接地电阻。和耦合电容选择有关

网友E:
楼主设备真好,羡慕。信噪比估计与布线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管子也很重要,特别是6N2,这管子要是二手的自身噪音往往会很大,可以换管试试。要是1W时的失真率就达到2.4% 确实有点高了,如果6P1的工作点没问题的话那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啊?可以先参照6P1的工作曲线调调看。一般在1W时失真不大于1%不是很困难的。失真仪的精度可以用一台信号源大概的调一下看,因为大部分信号源都有标注失真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设备真好,羡慕。信噪比估计与布线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管子也很重要,特别是6N2,这管子要是二手的自身 ...

这个地方我有点纠结。
我又2台失真仪,如果测试信号发生器的话,结果都基本一致,因为只有0.00X的失真率。如果测试胆机,就差异比较大。

固纬GAD-201D比HP8903B要小大约4倍。 如果用GAD-201D来测试失真率,这个时候 应该是0.6左右。我都不知道信谁。

我自己理解要么是仪器有坏。要么是测试方法不同,这块还在研究。

信噪比我也估计和布线有关,因为调反馈是没用的。 我搭的是个测试电路,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更换元件,线路也没任何屏蔽。所以高点是有可能的。
另外我发现电阻的噪声也有影响,换不同的电阻,结果不太一样。
但实际听起来,如果不输入信号(短路或音量最小)的时候,音箱基本听不到噪音,要耳朵贴近才听得到。

6N2的管子,我过几天再换换其他型号试试吧。感觉换管子应该效果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大电容上并的小电容是干什么用的?线路图上的一个电容并不等于就是一个电容,它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是电容。 ...

我自己试着分析了一下阴极那个小电容0.1uf的作用。

我理解电容对频率高的信号来说是电阻比较小,是通路(当然频率再高就表现有电感属性了)。此处电容的作用是旁路掉反馈信号。小电容对高频的信号旁路的比较厉害,也就是反馈的量比较少。这样高音的部分会比较明亮一些。

我理解的是,这个电容对是调整高音部分的,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东西,电路图上是反映不出来的,比方说输出变压器的质量,这东西可是关键。
从压降20V看,估计这变压 ...

这个我再测测,变压器是乐潘的,也许我用法不对。

用信号发生器测变压器那个法子还没学会,主要是初级绕组上那个电阻不知道如何确定。
直流偏压如何加也不会计算,我的信号源带直流偏压功能,但我不知道如何计算。

网友D:
建议楼主慎重考虑14楼60年代的爱好者先生的意见。
一般说来,不会有那么大的压降。

网友:
先 整简单的,不要 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慎重考虑14楼60年代的爱好者先生的意见。
一般说来,不会有那么大的压降。

谢谢,这输出变压器,我当时买了一对。我回去重新测试一遍,到时候结果发上来。

网友:
支持学习!再不学,东西都没有了

网友G:
楼主的仪器设备与基础知识不成比例。
1、钟表多了就不知道那个时间准确了,因此建议只用一种仪器检测,用于比较改进前后的参数。
2、470K电阻看似画蛇添足,其实它在电位器滑动片接触不良时才发挥作用。
3、0.1电容用于改善高频性能,电解电容极片卷绕后,形成一定电感,对高频起阻力作用。
4、6N2屏极电阻要兼顾高频性能及增益。
5、6P1输出功率小,原因有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大效率低,推力不够,负反馈过度,前级增益不够;屏极电流小,阴极电阻可改为270欧姆。
6:6N2阴极电阻没有旁路电容,除了电压负反馈外还存在电流负反馈,电流负反馈使内阻加大,增益降低一半,容易感应交流声。6N2μ97.5,互导2.1mA/V,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没有给出内阻参数,經计算内阻为97.5/2.1mA/V=46.4K,阴极电阻2K,其内阻加大到46.4K+(97.5+1)2K=243.4K。较好的方法是把2K电阻分为1.8K+200欧姆串接,1.8K电阻并联47微法电容,电压负反馈电阻(减小到4.7K左右)接到200欧姆电阻上端。

网友H:
电子管单端电路,只要初中毕业,然后读半本《电子管电路基础》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科班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仪器设备与基础知识不成比例。
1、钟表多了就不知道那个时间准确了,因此建议只用一种仪器检测,用 ...

看手册6P1是至少有3.8W的功率,但我怎么也调不出来。
1、我用示波器接到6P1栅极上,就是0.47耦合电容的6P1侧上,音量电位器开到最大音量,输入大约400mV左右,就会出现波形削顶或削底(看工作点)。这个时候是带着6P1测量的,当然变压器的8欧姆输出的波形肯定也是削掉的。 我理解这个时候6N2已经达到最大输出了,不能再大了,不知道减少一些电流反馈会不会改善。

2、比较难理解的是:输入源信号假设在400mV的话(音量开最大),测试6N2和6P1的耦合电容(6P1侧)里面的交流信号大约要5V左右(可能不太准,要重测试),测试输出变压器的8欧端也就3V左右,也就是说6P1+输出变压器不仅没有放大电压,还缩小了,仅仅是内阻的电压也即功率放大了。6P1和变压器的P点的交流信号有效值没有测试过,因这个地方是高压怕打坏示波器探头,加电容隔离又觉着影响结果。

3、另外我测试过,不从变压器的次级8欧处反馈,而是从变压器的P端反馈,反馈电阻大约在400K左右,加2.2uF电容隔离直流。然后输出变压器铁芯悬空,次级所有接头都悬空 不接地,这个时候声音输出有所改善,感觉变厚了,具体说不上来。
这个时候我也没法用仪器测出具体的数来,因为失真仪的输入输出地是连到一起的,示波器的两路通道的地也是连到一起的,我测试各项参数的时候又通过仪器的连线把输出和地连接了。
我个人估计应该是铁芯和次级悬浮后,级间的电容就小了,相移会小一点点,同时反馈位置的改变互调失真应该小点,所以声音改变了。

4、6N2的工作电压我调整过,36K的电阻换成10K了,150K的电阻,换成100K,阴极电阻不到1K(需要重测量),这个时候6N2的屏极处电压是150-160V左右,屏流大约是1.5mA,工作点是1.1V。但总体用测试仪测出来的指标没多大变化,信噪比是64,失真率还是2.3%。

5、我发现调整电子管的屏流,6P1的第二栅流,以及阴极工作点,对正负半周的放大倍率有很大影响,会出现上大下小,或者上小下大的现象,现象很明显。我上述的调整,都在尽量保证上下一致,起码是示波器上用光标比不出来差别,在此前提下引入3-6dB的反馈量。 即使这样,整机的指标并不见得好,也许是机器的总的功率太小,导致信噪比等等太低吧。自己还是不太理解。

白版说的那个改进,我这几天再试试,如果用我上面的反馈,参数我要重新算过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管单端电路,只要初中毕业,然后读半本《电子管电路基础》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科班毕业。

哈哈,我的确读完了半本,发现很多地方我照着书上和实际电路算出来差别很大。当然肯定是我算错了,正在迷糊期间,等我迷糊过了,估计就差不多了。

楼主:
今晚根据白版的建议,对6N2的阴极反馈部分进行的修改。
阴极电阻采用两个串联,上一个是1k,并100uF电容。下一个100欧姆。工作点1.4V。

不过反馈不是从变压器的次级,而是从变压器的初级P端,也就是6P1的屏极。
参数是:47k电阻->2.2uF电容(隔离直流)->7k电阻->6N2阴极100欧电阻。

上面是用失真仪的sweep功能测试出来的 频响曲线(不太会画图)我就列上来了EXCEL表。我只测试了20-20kHZ的范围,可以看出来在20和20k两个极端,输出的电平差异的并不大,几乎一致,是不是说明这个机器的特性比较好。

顺带测试了各频率下的失真,可以看到20HZ的时候比较大,估计和变压器有关。其余的时候在2%左右。

再次感谢白版,这个改进的确厉害。信噪比从原来63左右上到了67.8dB,我测量了一下无信号输入的时候,8欧输出端的噪音电平时2mV。要知道整个机器不通电,只接上毫伏表,也差不多接近2mV。

我觉着有2点改进是有大的效果的:
1、从6P1的屏极反馈,输出变压器次级和铁芯浮地,这个应该有改善,我仪器无法测试。但能听出来。(音箱很差的,耳朵更差,但还是有点好的变化)
2、减少6N2的电流反馈,这个的确有作用,对各项指标有提升。

那个电路图的事情,我现在的水平还画不好,尤其那个电子管。这是我第一次画,等我练习一下,最后把我认为完善了的图传上来。

再次感谢各位。

楼主:
上各频率下的方波:具体频率图片下方有提示。

这个是在6P1的栅极和输出变压器8欧端采到的波形,1kHZ。

6P1输入端和输出变压器8欧处的波形比较

6P1输入端和输出变压器8欧处的波形比较

网友I:
成熟的电路太多了,为什么自己吓搞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成熟的电路太多了,为什么自己吓搞

我干这事的目的就是玩,就像有些人喜欢钓鱼,有些人喜欢打麻将一样。

玩,不以理想为目标,因为我根本没有理想。不以实用为目的,因为这个根本就不实用。不以谋生为目的,因为我还能吃饱饭。

纯粹的是为了玩,等这事玩够了,换个方向接着玩。

这就是你说的 “ 搞 ”,如果非要带个  瞎  字的话,我也没意见,因为这种情况 大多数就是瞎折腾。

网友G:
6N2输出电压5V,输出变压器次级只有3V?
      这是因为电子管内阻较大,因此负载阻抗较大,而普通动圈喇叭阻抗较小,需要输出变压器起到阻抗匹配作用,如6P1标准工况负载阻抗5000欧姆,输出功率4.8W,其输出变压器初级最大电压为155V;8欧姆喇叭只需要6.5V,因此需要一个5000欧姆/8欧姆(√5000/8=25),或155V/6.2V=25/1的变压器(没有考虑效率问题)。6P1栅极负压-12.5,其最大输入信号8.84V,因此该管电压增益为155/8.84=17.5。8.84/0.2V(一体机功放输入信号国际标准200mV)=44.2,为前级所需最低电压增益。
输出信号上下幅度不等:
      上海科技版电子管手册给出6P1屏极250V/44mA,帘栅极250V/7mA,栅极电压-12.5[阴极电阻12.5/(0.044+0.007)=250欧姆],负载阻抗5000欧姆,输出功率4.8W,总共谐波失真(不大于)14(记得以前海版曾经强调过)非常可怕,只能通过电压负反馈来改善。乐潘S1001牛初级阻抗5500欧姆,直流电阻大于400欧姆,效率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6N2输出电压5V,输出变压器次级只有3V?
      这是因为电子管内阻较大,因此负载阻抗较大,而普通动圈喇 ...

感谢 指点。说说我的理解:
4.8W的功率指的是6P1电子管的输出功率,而并非输出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也即整机的输出功率),这个地方我搞混了。

撇开输出变压器这个东西,把他想像成一个电阻的话,这个电阻的阻抗是5k,6P1输出4.8W的功率,那个就需要155V的电压,155*155/5000=4.8W,就是这么个公式。

变压器是有个变比的,假设 初级是5k的电阻,次级是8欧的电阻,那么这个变比要求就是25 (不考虑直流电阻和效率) 。结合上面这段话155V的电压经过这个变比出来就是6.2V。
也可以理解成我6P1的输出功率如果达到了4.8W,那么这个整机的输出也就是6.2*6.2/8=4.8W。

上面这个情况的变压器是比较理想的。如果考虑到变压器效率以及各种损耗,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4.8W的。而我的变压器的阻抗是5.5k,直流电阻又比较大。情况就更糟糕一些了。
当然也不是说整机就是输出不了4.8W,如果要输出4.8W,强制调整6P1的参数也能达到,6P1就过载成短命鬼了。

还有这个6P1 ,4.8W功率时候的信噪比问题,的确是很大的。我调整到输出变压器次级是5V左右的时候,信噪比大约在10左右了。开环状态通过调整电压也能达到7左右,这个时候信号失真严重,都变的不成形了。要小的失真度,就只能降低功率。

如果我上面说的没大错的话,那么我这个胆机做到这个程度应该算是合格的,6P1基本也就这个样子了。我再重新罗列一下:

整机输出功率 1W(我按照输入信号300mV的时候(我考虑到现在的音源比较厉害),做了这么个假定。)
信噪比67.8左右。
失真度2%左右。
在未输入任何信号的时候,输出噪声电平在2mV左右。

请版主指正,谢谢!!

网友G:
一般10W以下变压器效率只有75%左右。电压放大级失真度随输入信号电压增加而加大,以12AX7为例:
Vbb(直流供电电压)250V,屏极负载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270K,阴极电阻1.8K,输入信号电压0.1V,输出信号电压5.4V,电压增益54,失真度0.3%;输入信号电压0.5V,输出信号电压26.5V,电压增益53,失真度5%。
此外把6N2灯丝接地端断开,接到6P1阴极,可以降低因阴极灯丝间漏电引起的交流声。

网友:
真是喜欢一些较真的实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10W以下变压器效率只有75%左右。电压放大级失真度随输入信号电压增加而加大,以12AX7为例:
Vbb(直流 ...

把6N2灯丝接地端断开,接到6P1阴极,可以降低因阴极灯丝间漏电引起的交流声。

白版,看看我那个把6N2灯丝电压垫高,是不是也同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