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66A和美多66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9-17):
收到一个机芯,型号美多66B-1,苦于找不到电路图,手里有美多66A的图纸,不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A:
66A听说是6P14的输出功率??

美多66A功放管采用6P14,6U1变频,由于6U1变频效率高,6P14功率灵敏度比较高,因此该机检波、低放管改用中μ管6N1。

网友(2018-09-17):
66B-1增加了可旋转的中波磁棒。其他基本一致。

楼主:
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B:
66B-1收音机中波段有可旋转磁芯天线(度盘右下方小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B-1收音机中波段有可旋转磁芯天线(度盘右下方小钮):

多谢,知道了。我以为有很大区别。

网友:
还留有一台美多66D,好品相,还很新。

网友:
有磁棒天线与没有的收音效果是有区别,特别是晚上差别很大。如红灯机,2型与3型,2型基本上收不到台,而3型就没有问题。

网友A(2019-07-12):
66A听说是6P14的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