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关于807推挽功放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8-09-17):
自装一台807推挽功放,固定栅负压。最近偶然发现左声道一只807功放管屏红,不是开机就马上红起来而是听音乐10分钟左右开慢慢红起来。经检查排除了负压电源,负压调整电位器接触不良,管座接触不良的问题。检查过程中我把电流表串接在屏级上,用电压表监视栅负压,发现开机后在不输入音频信号的情况下,静态屏流从37mA开始慢慢上升,每次跳变0.1mA左右,静态屏流上升到100mA时屏级开始发红,而这时栅负压并没有下降,上调栅负压至-40以上静态屏流下降到37mA,可是这时静态屏流又继续开始上升。这种现象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换一只旧的桂光牌807,屏流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上述现象。换下来的807是我2015年买的曙光牌807新管,一共买了4只没用多长时间,这是不是管子的问题,请坛里的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按二楼说的检查就对了。

楼主:
谢谢给位老师

网友:
应该是807管子的质量有问题,果断换管

网友A:
估计你是用了新旧不同的807管子,所以会这样。新管子内阻小,跟旧管子混用,电流就会大,导致红屏。
以前修扩音机,功率输出管要换就必须同时换,这是常识,绝对不能新旧混用,否则新管子很快就会过流衰老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用了新旧不同的807管子,所以会这样。新管子内阻小,跟旧管子混用,电流就会大,导致红屏。
以前 ...

6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拆下来的做单端

楼主:
2015年在某宝曙光专卖店买了4只曙光807,都是新管打的红色字标。

网友:
不一定是红屏的管子有问题,而是可能两只管子的参数相差太大。推挽讲究两只管子参数接近或一致。

网友:
管子自身原因产生自激振荡。
屏流缓慢上升 最后到红屏,是这个的一个症状之一,不敢百分百确诊,但是终点怀疑。

国产FU-7,无论哪个时期,哪个厂子的产品,质量多普遍不佳,因为厂家知道,这管子最广泛的用途就是各类扩音机,由于计划经济体质,修扩音机换管子,都是国资买单,所以 多多益善,没人乐意在这类管子上下多大力度提高质量。
  我朋友的FU-7单端,电流,电压 功率都在 限制范围内 ,一年坏四个。

楼主:
嗯 海河老师说的没错

网友:
管子的问题,尤其是现代生产的更不可靠!!!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换下来的807发现在靠近消气剂的地方有一圈痕迹,消气剂明显下降了

楼主:
换上的桂光807,85年的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静态屏流37mA左右,静态屏流没有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