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十九年了,还能充电使用么?

楼主(2018-09-17):
用电阻1K档测正负极电阻,十十,一一,3.5K。十一,一十,无限大。还能继续充电使用么?电池已发涨。望坛中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先避开保护板,接锂电正负极直接充电,如果还能充,就OK,如果也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基本上报废了。无限大了。

网友:
这个用不肯定用不了了,买新的吧。

网友B:
陈年的 镍氢 镍镉 有救活的希望

铅酸和锂电都没戏

网友:
目测已经报废。锂电池建议还是注意安全。

网友:
已经发涨了就扔了吧!会爆的!

网友:
已经发涨的锂电不安全,尤其是十几年前的锂电,安全性更差,危险。

网友:
基本上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陈年的 镍氢 镍镉 有救活的希望

铅酸和锂电都没戏

镍氢怎么救  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怎么救  求方法

小电流慢慢冲呗。。。。

网友:
最好不用,有爆炸的危险。

网友:
先小电流冲一会等会在测量电压,看看有没有电压,没有电压估计就废了

网友:
年限问题不大,手头的索尼16500二十年前买的二手,现在还在小手电上用着,鼓包的电池基本废了吧,用着也不安全。

网友:
电阻档测电池阻值???这是骚操作吧?
有空折腾可以用布包着电池,然后用平口钳夹住施加一点压力然后充电,有人试过这样操作可以让电池恢复不鼓,但是我没有实操过,操作时请谨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避开保护板,接锂电正负极直接充电,如果还能充,就OK,如果也不行就放弃吧

发涨了 就是鼓了还能用吗 应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涨了 就是鼓了还能用吗 应该报废了

发涨了 就是鼓了,    --我用万能胶水涂在要放气的地方,即电池的偏角上,然后用小小的针头,扎一个很浅很浅的小洞(主要是别扎到电池芯),把气体放掉,因为胶水会阻止空气的进入,保证电池损坏,加固小洞口后,照常应用。现在电池不贵,鼓了也可以扔掉了

网友:
大肚子了三元或锰酸锂别用了,扔也别乱扔

网友:
表面都发胀了,扔掉吧

网友:
不建议使用  安全重要

网友:
发涨了你还用啥啊?  不对,过年当炮仗用啊!

网友:
电池已经怀孕 非常危险 随时自爆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