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和三极管

楼主(2018-09-17):
源极、栅极、漏极总是记不住,我总是把场效应管的源极s、栅极g、漏极d称呼成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

网友A:
道理差不多,只不过电流控制变电压控制了,而且原理上,源漏极可以互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道理差不多,只不过电流控制变电压控制了,而且原理上,源漏极可以互换的......

某些管的源、漏极是不可以互换的,比如MOS管一般源、漏极间有一个寄生的二极管。

网友:
就三个极,怎么会背不住呢

场管蛮好的,就是增益做不高,跨导几十mS而已,甚至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管的源、漏极是不可以互换的,比如MOS管一般源、漏极间有一个寄生的二极管。

我记得以前装音响板的时候书上说过是小场效应管的源、漏极是可以互换,大功率管不行;

网友C:
是呀,三极管符号有个箭头的就是发射极,直观。栅极能和电子管对应,漏极就不太能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装音响板的时候书上说过是小场效应管的源、漏极是可以互换,大功率管不行;

现代的MOS管大多带有寄生二极管。所以最好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别源、漏不分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的MOS管大多带有寄生二极管。所以最好还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别源、漏不分为好。

即使能互换,我也是该是哪个就是哪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能互换,我也是该是哪个就是哪个;

对,看来你是个严谨的性格。很好的习惯。赞一个!
即使可以互换使用,但性能上还是有少许差别的。不是特别需要的话还是按规矩使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呀,三极管符号有个箭头的就是发射极,直观。栅极能和电子管对应,漏极就不太能理解了。

源极:发射电子(Source)的叫源极,其实就是电子管阴极
漏极:电子开溜的地方叫做漏极,意思是电子从这里漏走了 就是电子管的阳极

栅极大家都一样,场管和电子管都是压控电流(跨导)器件,实现方式都是用电场力控制电子(场管中就是载流子)可以通过的一扇门的打开尺度,这扇门开得越大,电子(载流子)单位时间内跑得越多,也就是阳极(漏极)电流越大 --- 所以,其实这个叫做门极 英文直接就是写“门”(Gate)。但电子管引入中国的时候比较早,那时候大文豪们还没死绝或去了隔壁,因此文豪们翻译外来词的时候倾向于“信达雅”,电子管的 Gate 像木栅,所以当时就翻译为栅极,比较形象。等场效应管引入中国了,也就顺势还是叫做栅极,不过这个栅极并不形象了,其实更应该叫做门极 --- 夹断载流子的门

网友:
上面二帖都很形像,再记不往,说不过去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以前装音响板的时候书上说过是小场效应管的源、漏极是可以互换,大功率管不行;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虽然不正确但可以认为摸死(MOSFET)是在结型场管(JFET)上做了一个绝缘栅,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但姑且那么认为吧,所以摸死其实有 4 个脚,源漏都有,然后栅极其实有两个,一个是相当于 JFET 的栅极 --- 其实就是半导体基片;另一个就是实际上的绝缘栅。其实有的 MOSFET 确实是 4 个脚的

现在问题来了,JFET 通过反偏栅极和源极 PN 结夹断源漏电流,而摸死中如果没有引出相当于 JFET 的栅极(半导体基片)的话,那么这里的电荷堆积可能导致对源极是导通的,那就麻烦啦 所以,一个方法是引出这个电极让你处理,另一个方法就是把它和源极短路也可以。因此三个脚的摸死,其实就是源极和相当于 JFET 的栅极(叫做衬底)短路然后引出的,因此看起来源漏之间就有一个二极管了,因此源漏不能互换。

引出第四个脚的摸死以及还有一些小功率场管是结型(JFET)场管,因此它们的源漏可以互换。

网友:
原来不止我一个是这样的,和楼主一样的纠结。

网友:
图片太形象了,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