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求助咨询

楼主(2018-09-17):
修红灯711之类的机器检修中放,本振,变频用什么样的设备,除万用表之外,本人业务小白目前在折腾老收音机,低放与功放都能解决,收台只有噪声,请各位大佬推荐一下,本人银子有限够用就好

网友:
过去我们连万用表都没有一样玩收音机。你可以这样,用螺丝刀分别碰触变频、本振输入端,有“咔咔”声证明工作正常,再用天线不断的碰触机壳,并从后向前调整中周,直到“咔咔”声最大,中频也就基本调好了。当然有高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调整更好。

网友:
高频信号发生器价格便宜,用处很大,谁用谁知道。
没有仪器调收音机,有可能越调越乱,有仪器帮助,那就很容易了。

网友:
一般收音机没有那么复杂,万用表就可以了,凭耳朵听、凭手触碰,必尽是业余的,添置仪器使用来也要有一定的知识。

网友:
购置一台信号发生器可以事倍功半。

网友:
买个XG-25/J2463或类似的覆盖中频、中波和短波的高频信号源(要求高,害怕频率指示不精确的话就再买个频率计),有指针或三位半的数字万用表,修修收音机也还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