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烧了两个倒车摄像头

楼主(2018-09-17):
帮朋友换车后视摄像头,原来的故障是偶尔挂倒挡屏幕没有视频是黑屏但是有那个倒车参考线且能随方向盘摆动,说明导航机有切换后视功能,多数时候是正常的。他买了一个倒车摄像头,拆掉架子装入原来的框子,试机,出现视频总共也就一分钟吧就坏了,电源短路状态,以为是个别问题,又买了一个接上去试试,居然没显示,测量一下又是电源短路了。
我找出一个安装方式不适用的接上去试试,视频正常。

网友A:
无图无图无图无图无图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图无图无图无图无图

是的,无图,无电气参数,无法分析。

一般认为是电压不合适,电源电压过高,摄像头额定电压比较低才会烧的。

网友B:
不考虑倒车引导线的话,直接接到倒车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倒车引导线的话,直接接到倒车灯就可以了。

又买了一个摄像头接上去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
无图无图无图无图无

网友C(2018-10-29):
摄像头电压都是5V的,一般带了一个外置的降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电压都是5V的,一般带了一个外置的降压模块

看样子是忽略了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摄像头 专业的都是12V电源直接进入摄像头内部 ,  后来为了缩减成本  摄像头都是5V 的  有些甚至是3V的,在接线的插头内 集成一个1117 稳压, 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稳压片 短路导致问题,

网友:
有的摄像头额定电压是3.3V的!!接12V会烧的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电压问题,原装电源线里有一个降压的小豆豆

网友:
输入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