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 输出变压器基本参数测试。

楼主(2018-09-17):
测试原因见该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怀疑变压器初级绕组直流压降太大,怀疑变压器问题。

使用主要使用手里的同惠TH2817A电桥进行测试,具体参数如下:

参数发上来了,但那里不对我不太会看,麻烦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直流电阻略大些,说明线径细。

网友:
漏感这么大?????

楼主:
我好像掉了自己的坑里去了。

电桥测试电感有LS和LP两种模式,他们测试初次级的电感的时候数值是一样的。

但是测试漏感的时候用LS测试出来是10mH,用LP测试出来是3.6H,如果次级短路的那条线稍微细一点带点电阻,那么测试出来的漏感 骤增。

我明天再测试一次吧,看来这个电桥还需要好好研究。

楼主:
更正: 漏感10mH。

我只看了一句TH2817A的手册上写着  “小电容,大电感采用并联模式(恒压),大电容,小电感采用串联模式(恒流)。我感觉我测的是大电感,而实际上漏感是小电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看来还需要加深理解。

网友:
电感量太大了吧,是不是顺插?

网友:
我测了个旧牛,用普通电感表,
测量初级十几亨电感,
测漏感时:
短接次级,测量初级,大概49H,比你这个大多了。

测其他牛倒是正常,十几到二十几毫亨,目前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