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 新购二手福禄克115C

楼主(2018-09-17):
本人小电工一个,业余爱好,在咸鱼购得福禄克115C万用表一个,看成色不错,拆机大家看看怎样!
开机打在交流电压档不归零 不知道怎么回事!基本功能正常,精度未测!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干扰的原因

网友:
请问多少钱收的呢?

网友:
假的!鉴定完毕!

网友:
福禄克没假的。只有拼装的。自动档都有这样的。

网友:
正常,都这样。

网友:
抄板的或许有吧,也不是高科技的航天技术

网友:
能退就退了换一块,这型号不归零不正常,过手几块没这样的

网友:
我的归0,刚看了下。

网友:
應該是真的,自動檔理論上不像手動檔超量程容易壞
有時候會拿一根表筆靠近火線測試,火線和地線的讀數是有區別的

曾經換過17c的保險絲,淘寶最便宜的都要10多塊,不知道表多少錢

网友A:
不插表笔也不归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插表笔也不归零吗

是的,就是交流电压档有这个情况,其它都正常。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要纠结归不归零,只要测试数据正确就行了

网友:
正常的我的117C也是这样,

网友:
没有问题,福禄克造假不容易,胜利优利德也造不出假的。

网友(2018-11-03):
多少钱入得

网友:
表是正常的,不要疑神疑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的115c,插表笔显示有数十毫伏的电压,不插表笔归零。

直流电压挡还是交流电压挡?

网友:
楼主,不要听有的人瞎说。这是一块真有效值的表(高档表才有)。交流挡都是这样的。福禄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假的,因为根本模仿不了,所以特别保值。

网友:
后面打开就这个样子吗?如果是应该是缺东西!后面应该有个屏蔽的东西你这没有!!!

网友(2021-04-02):
好像比现在的多一个热敏电阻

网友:
这块表应该是真的,福禄克要开板造假不容易,又不是大众所需的东西,而且福禄克的表一般是4层板,抄板成本高,没有人会去搞的

网友:
除了自動電壓低輸入阻抗(Auto-V LoZ)之外,所有的交流電量程皆指定在範圍 1 %至100 %之間。自動電壓低輸入阻
抗 (Auto-V LoZ) 指定為 0 V。由於並未指定低於範圍 1 %的輸入值,因此將測試導線從電路上切斷或是短接在一起
時,此電錶和其他真有效值儀錶顯示不為零的讀數是正常的現象。對於伏特(電壓輸入值),波峰係數在4000個計
數時為小於或等於3,到滿刻度時呈線性降低至 1.5。對於安培(電流輸入值),波峰係數為小於或等於3。交流電壓
為交流耦合。自動電壓低輸入阻抗(Auto-V LoZ)、交流微電壓 (AC mV) 和交流安培 (AC amps) 為直流耦合。

说明书注明了

网友:
我的117交流也是乱跳,离电脑可调电源远一点就好了!

网友:
看了一下手上的115,交流档归零。但是不归零也正常,稍微有一点干扰就会显示,直流档归零就可以了。

网友:
拿个短路插(不要用表笔)把输入短路再看

网友:
短接表笔归零就可以

网友:
交流档有几毫安正常的,直流档能归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