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可调电源压降太大。

楼主(2018-09-18):
用358做运放做了个大功率可调电源,变压器是2平方双线并绕。现在问题是加负载后压降太大,30伏的电压加4安电流负载以后降到17伏。求高手指导。

网友A:
看看20000电容2端电压下降是否很多,判断是变压器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如果变压器容量足够,次级交流电压不应下降太多,整流后直流电压应不低于33v,这些都正常才能保证LM358工作正常,在此条件下,复合管应有30OO以上的放大倍数,否则输出能力不够,必然失稳。另外要检查电流取样电阻阻值是否正确,过大会进入限流保护状态。

网友:
7805没烧毁吗,告诉我什么牌子的。
一般来说,为保证可调电源正常稳定工作,应使用辅助电源为取样放大电路提供工作条件。基准采用TL431更方便简捷。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LM358输出电流不够大,无法使功率三极管达到应有的状态,输出小电流时正常吧?如果是这个问题,还不如采用LM317扩流输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变压器的容量足够,2X2平方的漆包线能输出8~10A电流,假设0.05欧姆取样电阻的功率足够,那么可能怀疑的 ...

功率管采用三只MJ45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LM358输出电流不够大,无法使功率三极管达到应有的状态,输出小电流时正常吧?如果是这个 ...

小电流时正常。

楼主:
给7805供电的电容是50伏220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20000电容2端电压下降是否很多,判断是变压器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20000微法电容两端压降1.5伏。可以断定不是变压器问题。

网友D:
如果交流输入电压大于33V,前面几位朋友说了,可能还是LM358输出驱动电流不够大。再加一级放大试试,如图:
最好把基准换成TL431,否则7805可能扛不住,LM317的稳定度或许不如TL4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交流输入电压大于33V,前面几位朋友说了,可能还是LM358输出驱动电流不够大。再加一级放大试试,如图: ...

只把317换成431就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LM358输出电流不够大,无法使功率三极管达到应有的状态,输出小电流时正常吧?如果是这个 ...

我也觉得是358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把317换成431就行吗?

你可能没有看懂我所说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换7805或317就能解决的,这只是为了元件的安全起见建议的,与你的这个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关系不大,主要问题应是358的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几个问题:

1,LM358工作电压超过了极限值;
2,若输入/输出压降为3V,LM358输出驱动电流仅(3-2Vbe-Vamp)/1KΩ~1.4mA,若要求输出电流4A,则调整管的hfe值至少应该达到2900才可以。
3,358开环运用,工作在比较器状态,可能引起各种不稳定。建议增加反馈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交流输入电压大于33V,前面几位朋友说了,可能还是LM358输出驱动电流不够大。再加一级放大试试,如图: ...

加了一个TIP3055反而压降更大了。

网友:
达林顿结构的B级加个电阻到VCC,358别用来推管子,应该用来吸收多余的驱动电流

网友E:
这个图是您自己设计的吗?有几个不太妥当的地方:
1、只用一只推动管,电流放大倍数不足,造成大电流输出电压下降。且推动管8050的参数偏低,有过流烧毁的可能。
2、317做基准源不合适,换成431.
3、过流保护管没加限流电阻,过流保护时相当于2个8050直接短路,有烧毁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是您自己设计的吗?有几个不太妥当的地方:
1、只用一只推动管,电流放大倍数不足,造成大电流输 ...

图纸不是我设计的,8050后加了一个TIP3055反而压降更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纸不是我设计的,8050后加了一个TIP3055反而压降更大。

晚上如果有空,帮您把这个图重新画画吧,问题不少。

网友:
调整功率管用pnp,驱动电流改推动为下拉,做低压差电源更适合
尽量避免功率管在低压差、大电流状态工作,那样放大倍数下降很多,设计时驱动电流要留足充分余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功率管采用三只MJ4502.

你用的是 MJ4502 还是 TIP3055???前者是 PNP 管吧?你的兔子上的管子是 NPN 的。

另外按你兔子上的元件参数,这个电源输出电压能调到 3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晚上如果有空,帮您把这个图重新画画吧,问题不少。

多谢台友指教。7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 MJ4502 还是 TIP3055???前者是 PNP 管吧?你的兔子上的管子是 NPN 的。

另外按你兔子上的 ...

虽然图上是NPN但实际用的是PNP。确实就是30伏。3055是以为推动不够加上的实际效果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虽然图上是NPN但实际用的是PNP。确实就是30伏。3055是以为推动不够加上的实际效果不行。

根据你的兔子参数,理论计算该电源不能输出到 30V,除非 358 的负反馈上臂电阻增大到 2.3k,当然这里建立在你用的是同相放大的负反馈基础上。你的兔子并未标明这一点。

如果是,那么 MJ4502 的 hFE 足够大(最大 100),即使以比较居中的 40~50 来看,Ic = 4A 时,Ib 也就是百毫安级别,第一级的 2SC1815 足够提供这个电流(8050 应该也足够),不需要再增加一个 3055(哪怕增加一个也不应该是 3055 这种管子)。

如果第二级用的是 PNP 管那么有两个接法,我不清楚你用的是上面的接法还是下面的接法,我看你运放供电方式,很可能是这样接的,这样是不妥的,而且 358 电源电压最高 32V,此时显然超出 358 的极限,应该采用上面的电路。

你给出的兔子和参数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为啥,只做个可调电源,为何搞这么麻烦。既然这么麻烦了为啥不加上调电流

网友:
1.功率管,要多个并联,E极串均流电阻0.1~0.2欧再接在一起.最好每个管子在1A左右,这时hFE大概在20~50左右,电流越大hFE就越小,所要驱动的电流越大.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2.按hFE=20算,每个管子输出1A,每个管子驱动电流要50mA,4个管子200mA,同样电流越大,hFE越小的原则,一般商品电源是TIP41类的管子,并且此管还要加一个三极管驱动.
  这样就是三极驱动了,电压会下降的比较多.解决方案,(1)只用二极,那么可以用多个TIP41并联,这样电流越小VCE越小.并且电流越小hFE越大.当hFE在100以上,用LM358是可以驱动的.
(2)用三极驱动,8050--TIP41-功率管. 这时要改供电.8050和TIP41的供电(C极)要更高电压,这路要200多毫安,可以另加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你的兔子参数,理论计算该电源不能输出到 30V,除非 358 的负反馈上臂电阻增大到 2.3k,当然这里建立 ...

多谢您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教不敢当,重新画了个图:

谢谢台友,打算放弃了。

网友:
LM317+PnP大功率管扩流,简单,就是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G:
还不如用723做一个,358做可调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用723做一个,358做可调不合适

台友给个电路图吧。723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台友给个电路图吧。723的。

数码论坛有人做了个,看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台友给个电路图吧。723的。

您原来的图,主要问题是运放的供电限制了最高输出电压,还有就是调整管驱动“不足”。

运放做的电源性能还是挺不错的,把运放的供电改一改,下面这个图比较简单,而且是恒压恒流,不会像723那样过流就“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码论坛有人做了个,看图

谢谢台友,7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原来的图,主要问题是运放的供电限制了最高输出电压,还有就是调整管驱动“不足”。

运放做的电源性 ...

谢谢一区台友,我想做的电压高点,电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37楼那个图,运放独立供电,输出电压上限只受输入电压的限制,做到几十上百伏都可以。
增大电流,增加调 ...

需要双18伏变压器,和负15电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双18伏变压器,和负15电压吗

需要一个正负12V电源给运放供电,功率不大,如果主变没有相关绕组,增加一个几瓦的小变压器即可。

网友:
客气,呵呵,723功率可以做20A多没有问题,可以网上直接买PCB套件做,方便还省心,洞洞板麻烦,73送给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一区台友,我想做的电压高点,电流大些。

高点是多少,大点是多少?你首先要制定目标,然后根据目标选择各级放大管。比如你的 MJ4502,hEF 其实蛮大的又是 PNP 管,前级一个 2SC1815 也能提供不小电流了 --- 但是要注意两者除了 Vceo 还有 Pd 限制,都不能超过最大值。

358 做电源非常普遍,没有说什么 358 不能做电源必须用 732 这种破事。甚至商品电源也普遍使用通用运放来做,反而罕见用 732 这种专用 IC(反正我没见过),而且 732 早已停产,制造商也已不存在(被德姨并购了)。

话说我前面不是贴了一个用 358 和你那个 MJ4502 的图么,你的电源到底要设计成多高电压,最低又是多少,电流又是多大,等等,这都必须有个章程才行,否则以及你希望变压器是什么样子,等等。我贴那个图是可以用单一绕组单一电源供电的,但输出不能从 0V 调起,这是否满足你的需求,都事先要有所目标。

做好目标计划之后,根据目标选择合适电流、功率、hFE 的管子,然后设计好电路结构,最后计算一下或仿真一下不会超过器件额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点是多少,大点是多少?你首先要制定目标,然后根据目标选择各级放大管。比如你的 MJ4502,hEF 其实蛮 ...

30伏20安够了。

网友H:
20A,呵呵,500W输出,600W变压器,5只TIP3055(最好用2SC5200)才够

网友F:
你那个 MJ4502,Icmax=30A,Pd = 200W 而且还是高增益管,Ic=7.5A 时增益不小于 25,可达 100

理论上只要不超过耗散功率,1 个管子就够你用 我不知道你设计电压是固定 30V 还是可调,范围如何...所以不知道调整管最大耗散功率,这个只有你自己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H:
20A,呵呵,500W输出,600W变压器,5只TIP3055(最好用2SC5200)才够

HP 6632 电源,20V、5A,用了 4 个 MJ15003(还有 4 个 MJ15004)

楼主:
引用 网友F:
HP 6632 电源,20V、5A,用了 4 个 MJ15003(还有 4 个 MJ15004)

看看这个电路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 MJ4502,Icmax=30A,Pd = 200W  而且还是高增益管,Ic=7.5A 时增益不小于 25,可达 100

理 ...

2N3055换成MJ4502.做2到30伏连续可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2N3055换成MJ4502.做2到30伏连续可调。

如果变压器并无多抽头给你切换,以市电 198Vrms~242Vrms 范围计算,则 242Vrms 时变压器输出不低于 40Vrms,输出 2V、20A 时调整管压差 38V,耗散功率 760 瓦,最低限度需要 5 个 MJ4502,还是得保证极其良好的散热的前提下。

如果按惠普 6632 电源的设计,你需要 20 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变压器并无多抽头给你切换,以市电 198Vrms~242Vrms 范围计算,则 242Vrms 时变压器输出不低于 40Vrm ...

变压器自己绕。抽头可以随便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原来的图,主要问题是运放的供电限制了最高输出电压,还有就是调整管驱动“不足”。

运放做的电源性 ...

图中的2DW234.D651B分别用普通稳压6.2伏二极管和达林顿三极管TIP3055代替行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2DW234.D651B分别用普通稳压6.2伏二极管和达林顿三极管TIP3055代替行不行。

1、可以用普通的稳压管代替,建议用TL431,价格没比稳压管贵多少。...

厉害国的 2DW234 很贵的

当然会有人说假货宝上只要两块钱一个(这也比 TL431 贵多了),然而我可以放心告诉你们,我买了一大袋,测试了,想骂人,想骂国,想地图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厉害国的 2DW234 很贵的

当然会有人说假货宝上只要两块钱一个(这也比 TL431 贵多了),然而 ...

意为是那种廉价稳压管,查了查,还真贵。

图片上的意思是用PTC加热片做恒温?稳压管怎么没嵌进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意为是那种廉价稳压管,查了查,还真贵。

图片上的意思是用PTC加热片做恒温?稳压管怎么没嵌进去?

2DW234 右下角(还有左上)有两个明显粗糙的洞洞   就是我自己打来安装 PTC 恒温铝槽的 为了摆拍才把铝槽拆下来摆一边了。

不过实验结果表明,我就不国骂不地图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DW234 右下角(还有左上)有两个明显粗糙的洞洞   就是我自己打来安装 PTC 恒温铝槽的  为了摆拍 ...

哈哈,原来是摆拍。
估计是买到了次品或重新打码的李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原来是摆拍。
估计是买到了次品或重新打码的李鬼了。

这就是我想地图炮的原因了,才几块钱的玩意也要打磨

我不止测试了我能买到的 2DW234,还托网友们找了不少 234,结果都一个鸟样,也就是说很可能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

偌大一个强国,连个正的稳压管都买不到 都是流货

不想地图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