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维修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8-09-18):
有只2000W的110V自耦变压器,准备杀了取芯。重做只1000W的隔离变压器,并打算做10个抽头。太约电压就行,不要求严格。12V50.V80.Ⅴ100.120.150.180.200.220.250V.
大家有什么建议呢,要求多大的线经。

网友:
我的隔离变压器只有100W,只能测小电源。空载没问题了就去掉隔离变压器。

网友:
2000w的自耦做隔离也就500多瓦。

网友:
看牛的直径,功率不大啊

楼主:
哦,我以为有1000W,这么小懒得杀了。

楼主:
这个是当年100V小日本进口空调在二手市场上流通时配套的变成器

网友:
2000W的自耦220V转110V, 改做隔离电源,标准的应该有1000W.

但是虚标的比较多,实际功率多少,你量一下220V这个线圈的电阻,大概可以估计其功率.如果电阻1~2欧,有1000W.大于这个就是虚标.

另外,广东这边有个厂出的自耦220V转110V多用铜包铝线, 你用刀片看看接线端断口是不是全铜.如果是全铜,还是有改的价值的.

网友:
环牛手工绕特别费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倒不能算是虚标,自耦式变压器由于不仅仅存在互感耦合还有分压作用存在,输出功率可以超过铁芯功率三倍 ...

一会去百度一下,看看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倒不能算是虚标,自耦式变压器由于不仅仅存在互感耦合还有分压作用存在,输出功率可以超过铁芯功率三倍 ...

自偶变压器的输出能力看变比。越接近1则同功率下需要的铁芯及公共绕组线径越小。极限情况就是1比1,此时变压器公共绕组已经不起作用了。相当于该自偶变压器容量无限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