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朋友的公交车要升级音响,CD机和MP3收放机选那个好

楼主(2018-09-18):
他开的公交车原车音响是卡座,坏了很久了,现在想换个主机,请问CD机和MP3收放机选那个好,喇叭也要一同换吗,喇叭没坏

网友:
mp3好  随便换歌
cd还要买  现在也不好买了吧。。

网友:
建议就MP3的,CD还得买碟,这主要看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了。
如果只是听歌,就买个好点的MP3+蓝牙模块(也就十几块钱的样子)可以插U盘或内存卡或直接连手机蓝牙,
MP3模块的音频输出接到原来的车机的音频输入(没有输入的自己加线路),直接使用原车机的功放。不用再买主机,其他的啥都不动,
这样改造简单成本低。就是得有点动手能力加上懂点线路知识。

网友:
公交车 单位不管么 哈哈

网友:
mp3   用U盘多好。

网友:
公交车的环境,MP3足矣。

网友:
当然是mp3了,省钱

网友:
公交车啊!我还以为是自己的车呢!

网友:
淘一个蓝牙3.5mm接收器,查到AUX上,用手机做音源吧

网友(2018-11-19):
点烟口蓝牙mp3播放器,原车收音机好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