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求助,长期不开机300B,一开就烧保险丝,有啥办法吗?

楼主(2018-09-18):
如题,是一台300b,还花了700多记得是,升级为贵族管,2年没听,拿出来一听就是保险丝烧了,然后联系他们,说是换个保险丝,然后换了他们插座内部有一个备用的保险丝,还是烧了,不知道咋办了。

1.寄回去,超级重的东西,寄过去太麻烦,还怕路上管子碎掉;最好上海本地有高人帮我看看,费用照付;
2.直接去买一个更耐电流的保险丝装上行不行?

请坛内高人过目,不胜感激!

楼主:
是马云的一个叫 “老陈胆机”的店铺买的,当时买的时候看他们家销量最高就买了。。。

网友:
变压器受潮,内部短路。

网友:
拍一张烧掉的保险丝照片,看看熔丝断后状态,可初步分析一下故障类别

网友:
管子拔掉快递过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A:
“更耐电流”的保险丝换上  ——此绝不可取!  轻者掉闸,重者就不知道烧哪了。

开机烧保险,必有短路之处。

网友:
原机的保险是安要求配上的,它都烧了证明超载,有问题了,你要换个大电流的,很可能是:再烧保险,如果不烧保险,变压器很可能就要烧了!!

网友:
700多的300b?在保险的位置串一个100w的灯泡,通电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耐电流”的保险丝换上  ——此绝不可取!  轻者掉闸,重者就不知道烧哪了。

开机烧保险,必有短路之 ...

海版言 之有理。个人觉得多数应是滤波电容太久不用,开支击穿所致,其次才是牛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变压器的问题,电容的概率很低

楼主:
非常感谢兄弟们。

1.不是700多的300b,是普通版的2000多的加了700多,换为贵族管,总共花了3500左右我记得;
2.回复里面有老师说到可能变压器受潮,我打开晒晒,有可能解决问题吗?

谢谢兄弟们

网友:
不知在上海那里若方便我帮你查查看,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我在中山公园,您在哪里?距离不是问题,我可以开车过去

网友:
简单检查,先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变压器输入端的直流电阻,参考一般电子管机器变压器比较常见的阻值参数,大概几十欧左右,您的机器可参考卖家提供参数进行对比。如果变压器阻值正常,则问题在电源线开关等交流电接入部分及变压器输出端和其他电路,需要具体检查了。如果阻值不正常,则问题在变压器初级。

网友:
  拔除所有管子,串灯泡通电看情况,辩是非。灯泡功率大一点、通电时间长一点,如灯泡常亮并且亮度不低多少,变压器挂了的多,如时间长后灯泡会暗一点下来,估计变压器受潮,可能有救。如果灯泡暗,估计线路上有问题。总之胆机还是比较好查故障。

楼主:
我记得是一开机就烧,但瞬间1,2个管子会稍微亮一下

网友B:
机器烧保险丝,先检查保险丝,如果只有一个断点,其余的还残留,一般没有较大故障。如果玻璃管发黑或内部有类似鞭炮燃烧后的瘢痕,说明有短路地方,必须先查明原因,排除故障,不要贸然换上新保险丝,否则会扩大故障。 密封浸漆较好的变压器很少发生故障。把电子管拔掉,机器放在院里让太阳照射,驱除潮气;然后检查滤波电解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烧保险丝,先检查保险丝,如果只有一个断点,其余的还残留,一般没有较大故障。如果玻璃管发黑或内部有 ...

多谢,我先去买保险管,然后试试拔掉管子开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先去买保险管,然后试试拔掉管子开机

先驱除潮湿,检查滤波电解电容,不要贸然通电。

楼主:
补充几个图,一直放在置物架最低一层:

楼主:
拆开底盖,准备拿出去晒:

楼主:
拆开了,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拿出去晒了。各位老师看看电路做工还可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驱除潮湿,检查滤波电解电容,不要贸然通电。

惭愧的很,我电子方面不是科班出身,但由于工作关系,设备还有一些,fluke的万用表有一台,您看我检查哪个电解电容?再次感谢!

网友:
主要是整流部分的滤波电容(分别接在扼流圈两端),及300B自给偏压电阻的旁路电容,用欧姆表检查前先放电。

网友:
可能只是受潮了吧?太阳晒很慢,电吹风暖风档吹一下所有电路部分?不用热风是怕融化掉不该融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指针表查起来更顺手,左右有两块整流板,上面有一个金色的铝壳大电阻,你用指针表任一表笔接在电阻的 ...

测了下,您给掌掌眼:

网友B:
左右两个红圈之间的电阻呢?如果电阻没有问题,把板子拆下来看背面是否有开焊的地方(这两个电阻功率较大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两个红圈之间的电阻呢?如果电阻没有问题,把板子拆下来看背面是否有开焊的地方(这两个电阻功率较大发 ...

刚刚测试可能错了,我重新测了下,得出规律是:

每个电阻阻值都是1016欧姆左右,

每个电阻的右脚都和地线之间是5-6欧姆;

每个电阻左脚和地线之间也都是1016左右,

也就是2个电阻的各方面参数都一样,这样能判断出什么吗?

网友:
先用电吹风到处吹烫了再说,先祛潮气,然后在量电源变压器初级次级之间的阻值。一般能查个大概然

网友:
有可能是300b灯丝整流桥坏了

网友D:
我在虹口,你解决不了就送过来!18501732403

网友:
我觉得滤波电容应作为检查的重点,建议将电解的正极接线断开,这样检查的结果比较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虹口,你解决不了就送过来!18501732403

好的,这几天就过来,事先会和您联系。帮大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这几天就过来,事先会和您联系。帮大忙了!

好的!我26-30号不在上海,其他时间都在。

网友:
涨姿势了,矿坛能人真多呀~

网友:
电子小白还是不要自己修,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
几个前辈都出马了!我们就只能看看了

楼主:
感谢 八路 老哥的帮助,已经修好。
居然是274B管子已经短路。还是当时花了几百元升级的,被宰狠了,所谓的贵族之声管子太脆弱了。
网上买了个nos管,说是美国产军用的,效果我感觉比原来的贵族之声还好,只需要100多元。

楼主:
八路 老哥的水平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