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bg1trk和washu检阅

楼主(2018-09-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个图,除了运放供电不同以外,和我用的电路大致相同。
我的装机草图:

电流检测用的是AD620仪表运放,其他是OPA2277,实际测试使用效果还可以,但温飘有点大。热稳定后配合软件校正,0.01V、0.01A尾数不跳。

网友:
这里U3需要选用开环放大倍数和共模抑制比高一些的运放,否则误差会比较大
+++++++++++
不是的,这里的误差是 Q3 的基极电流导致的,本质上这个(电流镜)电路试图复制 Ur4/R5 的电流到 Q3 的集电极,但不要忘了发射极电流 Ic = 集电极电流 Ie + 基极电流 Ib,因此 Ic 和 Ie 不会相等。当然对 hFE 巨大的管子来说,Ic 和 Ie 差别就比较小。

比较妥当的办法是用一个场管来做这事

btw. 第二误差在电流很小的时候,运放 Ib 成为主要干扰因素,因此需要根据测量电流范围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了一下子:
三极管基极电流的影响,像您说的那样,在belta很大时影响很小。
开环放大倍数和共模抑制 ...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现代运放 CMRR 和 Avo 都很大,因此这些都不是主要矛盾,在你这个高端电流采样中,主要问题是三极管的 Ib,而且你设计的镜相电流大小也比较小,那么相对而言,Ib 影响更大。所以说这个问题也可以 1、增大三极管 hEF;2、增大设计的镜像电流 来解决的

话说回来,因为高端采样的种种问题,所以可调电源普遍喜欢低端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电路不全,没太看懂您的电路:
U3A应该是做电压放大,U3B应该是做限流。
U2应该是做电流采样 ...

采样电阻在功率板上,未单独设采样电阻,使用的是8只功率管的均流电阻,通过J8A的F+、F-引入调整板。
U1是电压采样部分,其实就是-1倍的放大,将0至-3V转为0至+3V,供ADC。此处没您做的巧妙,多用了一只运放。呵呵,开始画草图的时候犯懒,没去想更简单的办法,问题一直遗留到成品机上。

对温飘贡献大的应该是电流、电压采样电阻,使用的是普通金属膜电阻,差了点。运放可能也有问题,没深究。待温度稳定后用软件矫正的手段尽量避过去。虽不理想,但能用,懒得再折腾。
OPA2277几块钱一只,AD620十几二十块吧,记不清了。不是正货,应该是拆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说温漂大,是因为OPA2277温漂大吗?
记得您之前在帖子里说过,您用的运放价格很感人。这两天坛子里也有人在讨论OPA2277价格和真假的事,您的两颗运放都是多少钱买的啊。

温度主要影响运放的 Vos 和 Ib,对“简易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来说现代运放尤其是精密运放(OPA2277 比 OP07 等级要高)而言,这些都不是问题,OPA2277 的 Vos Drift 是 0.1uV/°C,所以根本不会导致影响。OPA2277 的开环增益和共模抑制比典型值 140dB,用在“简易可调直流稳压电源”这种场合可以说是非常理想 --- 我的 Voltgen 输出用的也是 2277

bg1trk 斑竹的温飘,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个是基准的温飘,一个是采样电阻的温飘(当然还有比例电阻)。此外用 AD620 做电流采样的话多少也受到影响,这也就是为何商品电源更喜欢低端采样,此时共模电压小,那么仪放的配对电阻误差(温飘)影响也就小了。

OPA2277 正品的零售价,根据隔壁老吴发行我那个 Voltgen 时采购的价格看来二三十块钱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温度主要影响运放的 Vos 和 Ib,对“简易可调直流稳压电源”来说现代运放尤其是精密运放(OPA2277 比 O ...

对对对,还有基准的温飘。尤其是单片机用VCC做基准,简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致明白了,您是对调整管的均流电阻上的电压做查分放大,所以用了仪表三运放AD620。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源的温飘怎么校正的,分段测量后根据软件采集到的温度做补偿?

以“标准表”的测量值为准,用软件将实际输出值和显示值矫正到标准表的测量值。待基准源的温度稳定后再进行校正,四个校正函数,每个函数内分6-12段,麻烦。
呵呵,“标准表”不标准,只是普通的万用表,弄到后来都想买个台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买个质量靠谱的高分辨率ADC板子作为标准电压表用,用单片机控制这个adc板并和数控电 ...

ADC的板子买回来,用着用着可能会觉得还是不准,再买标准电池。呵呵,无底洞,适可而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还有基准的温飘。尤其是单片机用VCC做基准,简直......

你这个基准是单片机内 ADC 的基准,还是连电源的 CC/CV 基准一起做了?如果是后者,那...

否则顶多影响测量不影响输出,而且很容易纠正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想用白菜价的lm358发现误差太大,仿真发现是这两个参数作怪。
低端采样电源和负载不共地,只能用 ...

358 本身就不是精密运放,CMRR 更是只有 80dB。

低端采样也不见得非要辅助电源,当然从商品电源角度看,还是用比较好,取决于你怎么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的板子买回来,用着用着可能会觉得还是不准,再买标准电池。呵呵,无底洞,适可而止吧。

我觉得你们需要的是我的 Voltgen,源也有了表也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基准是单片机内 ADC 的基准,还是连电源的 CC/CV 基准一起做了?如果是后者,那...

否则顶多影 ...

怕对输出影响大,DAC用了内置基准的独立芯片,ADC用内置的。

实际也是输出影响小,显示的影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1和VDAC不共地,这不还是得有辅助电源吗。或者用光耦,线性又不好。

这个问题取决于你的视角,或者说你的设计目标 比如我就会觉得,直接把单片机的 GND 接到这个参考点就行啦 不就是有点电流流过取样电阻么,多大个事。

要彻底解决也有很多方法,比如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怕对输出影响大,DAC用了内置基准的独立芯片,ADC用内置的。

实际也是输出影响小,显示的影响大。

哦那直接把一个 ADC 通道接到 DAC 基准上不就行了吗,每次采样周期都让这个通道采集一次基准电压然后校准其它通道采样的电压、电流结果就好

如果 DAC 未引出基准电压,那就找个 TL431 啥的干这事 解决办法多得很,单片机片内 ADC 用 VCC 做基准一向不是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负载地和电源地不是一个,AD采集到的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除非ADC支持差分输入。但ADC支持差分输入的话直接高端电流采样就可以了,不用绕这么大个湾子。

你的 MCU 片内 ADC 能直接采样几十伏的高端电压么

至于负载地电压相对 MCU 地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这个根本不是问题,这个变化的大小就是电流的大小,你本身就需要采集电流大小,所以采集电压的时候直接用电流采集结果(和采样电阻)拿去扣就行,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输出电压经过电阻分压后做ADC采样,分压电阻应该在几kΩ到几十kΩ之间,这样ad的建立时间就不能太 ...

担心源阻抗太高影响 ADC 测量,可以加一个缓冲

所以我多次提到“问题取决于你的视角,或者说你的设计目标” 其实你说的问题在有限的精度内都不是问题,如果要放大精度,也可以通过硬件解决,刚才加的运放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么?差分测量,还是可以通过加运放解决。实际上,相对于你的设计思路,这个电路不仅不受运放供电电压范围限制,而且运放都工作在共模电压比较低的范围,它的综合性能,在有限精度尺度上其实会比较好

至于将 ADC 采样到的电压送入数字闭环,作为电源,我没有看到这样做的,我的 Voltgen 除外 --- 它不是电源,而是电压源(不是 Power Supply,而是 Voltage Source),当然你要这样设计未尝不可,这也就是刚才说的,你到底设计目标是什么,没有目标,任何设计都可以找出问题。

网友(2019-02-10):
引用 网友A:
经过尝试,放弃了数字闭环的想法。主要原因是当负载阻抗很大且有大电容的情况下,当把输出电压从高调低电容放电缓慢,对数字闭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我那个 Voltgen,输出接个电阻,单片机都得来回调整半天 无它,速度太慢了。

不过你的问题主要是,没有一个吸电流的电路 这方面可以参考比如 HP 6626、6632 这种可以下编程的电源,它们输出电压恒正,但电流方向可正(电源)可负(负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让电容上的电荷急剧释放而加速让输出电压达到预设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尝试,放弃了数字闭环的想法。主要原因是当负载阻抗很大且有大电容的情况下,当把输出电压从高调低时 ...

当初想在程序里加入PID,也算是数字闭环了,没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历是这样:
受你的影响研究了一下PID,用的时候发现(在负载RC时间常数较小的情况下)只用P运算 ...

加放电管的思路,个人觉得太麻烦了,而且还有隐患。如果负载是电池会出现什么状况?是否还要考虑给放电管增加限流措施......这还不算CV转CC时引起的“逻辑混乱”。

反正我当初的测试结果是越调越糟,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放电管的思路,个人觉得太麻烦了,而且还有隐患。如果负载是电池会出现什么状况?是否还要考虑给放电 ...

HP 663x 的吸电流是可编程的,比如 6632B 可在 0(+offset)~5A 内任意设置,也就是如果负载是电池,电源可以变身电子负载 662x 的吸电流是固定值,也就是说,肯定也会设计一个限制吸电流大小的电路。

不过实话实说,具有 Sink 能力的电源,即使是在商品电源中也不是很常见,往往都是一线电源制造商的高级型号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电池还要把电压从高往低调,只能说“操作不当”了。
CC/CV切换干扰数字闭环的根源是CC/CV的切换不 ...

对比如 HP 663x 电源来说这个操作很骚 你可以用高电压 +CC 对电池充电,充满后,调低电压 +CC 对电池放电,然后上位机监测整个过程,得到电池的真实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电池还要把电压从高往低调,只能说“操作不当”了。
CC/CV切换干扰数字闭环的根源是CC/CV的切换不 ...

是呗,就是因为有“野蛮操作”的存在,才要考虑保护,总之挺麻烦。
不过也挺有意思,我现在用的STM8速度慢,仅仅显示驱动就快累死了。哪天要是学学STM32,就有条件试试您这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 663x 的吸电流是可编程的,比如 6632B 可在 0(+offset)~5A 内任意设置,也就是如果负载是电池,电源 ...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幕分辨率那么高,还是彩色的,肯定耗cpu了。
前阵子隔壁论坛有人免费送液晶屏,我一打听不是彩色 ...

stm8有硬件SPI,以前一直用51,习惯了用IO口模拟。
用硬件SPI要改板子,电子负载的数控板没准要重新打板,到时候试试硬件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