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别处发帖没人理,回老家问下吧——车载警报器维修

楼主(2018-09-18):
近些天拆修一个车载的警报器,号称150w+150w输出 ,24v供电,输出部分的功率管烧了。

管子被打磨了,to220封装的, 模糊的字体看似mjf105,但是这个型号查不到相关信息。

变压器耦合的功放电路,和网上能搜到的典型电路基本一致。

前级是用的tda2822做推动,测量变压器上面交流信号可达10几伏。

变压器中心抽头接10欧电阻后,通过继电器常开触点接24伏电源正极,另外通过一个15k的电阻接地。

功率管也是通过继电器常开接24V正电源。

管子的基极串10欧的限流电阻。

现在我用tip35c管子代替发现,10欧接正极的电阻好像阻值有些小,通电后管子发热厉害而且后级输出声音小,改成200欧的电阻后,管子发热不那么大了,但是声音还是小,猜测是因为管子直流放大倍数不够大,看资料才不到20的样子。

那么各位大大,这里用什么型号的管子替代才可以? 使用pnp的还是npn的(感觉应该是npn)?

是不是要用达林顿管子? 感觉这里不像能用场管的样子,因为推动变压器来的信号很高,有超过15伏的样子。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B:
我也拆过这种放大器,用的是金封管子,管子还在,当初查过参数,隐约记得60伏50安,放大倍数没测,就是普通npn 管

楼主:
tip35c是100v 25a的,感觉 声音明显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拆过这种放大器,用的是金封管子,管子还在,当初查过参数,隐约记得60伏50安,放大倍数没测,就是普通 ...

以前遇到的也是金封的,但是那个是单变压器,也就是单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

看起来好像有些道理,pnp的达林顿复合管,这就可以解释声音小和偏置电阻阻值小的疑问了

不过这个型号的管子某宝好像也买不到啊,自己找个小功率的pnp和手里的tip35c复合下不知道能不能代替?

楼主:
查了下准备用tip147t代替,to-220封装,不用改了,100伏,10a, 80w ,hef 1000 不低于cjf105. 关键是便宜啊,才几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