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随生听故障,如何维修

楼主(2018-09-18):
如题,放碟只能放一半就会没声音,但是碟子还再转动,那儿有问题了啊,是功放有问题了吗,再闲鱼上低价捡来的垃圾货

网友:
检查下电解电容

网友:
随身听型号,还有,没有声音的时候碟子还在转,时间在走么,还是时间不走

网友A:
上型号、图片,我在咸鱼淘了个松下570,很好

网友B(2018-11-17):
请教,我的一台机子读碟时会有时停顿,时间不走,按一两下暂停后有时能继续读;有时按暂停也无用且过一定时间会显示读完全部曲目和总时间。请解惑,谢谢。

网友:
随身听型号,还有,没有声音的时候碟子还在转,时间在走么,还是时间不走

我的CD机其中一台情况见上贴,请解惑。

网友:
没声音时,碟在转,时间在走。一般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好。清洗之。
没声音时。碟不转,那是不读碟了。清洗光头。

网友:
经典的SL-CT570    放碟只能放一半就会没声音,检查时间走没走。时间走,就是电容,或是电位器的事。没走就是光头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一台机子读碟时会有时停顿,时间不走,按一两下暂停后有时能继续读;有时按暂停也无用且过一定时 ...

光头老化或者 光头运动出问题。

网友:
松下的故障率低,索尼的机芯光头故障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型号、图片,我在咸鱼淘了个松下570,很好

我淘的570,出问题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一台机子读碟时会有时停顿,时间不走,按一两下暂停后有时能继续读;有时按暂停也无用且过一定时 ...

你这感觉串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