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讨论一下,这两种方案哪个更适合接收中波

楼主(2018-09-18):
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去关注DSP收音芯片。芯科的SI47xx系列的太贵了,不过还是发现了国产的bk1088,技术指标看起来跟si47xx差不多,价钱只有47xx系列的十分之一。遂决定买几片回来玩玩。不过这款芯片在网上可找见的信息太少了,今天才联系厂家要到了比较完整的技术手册。
首先是经典的应用电路,可以看见里面用于接受中波的磁棒天线,手册里说磁棒天线的电感值可以在180~600uH之间。
接着往下看,又看到了另一种电路设计。是主要用于车机的设计,估计是考虑到磁棒天线的方向性和车机是铁皮外壳的因素。这个电路里没有磁棒天线。而是通过几个晶体管和电容电感将中波,调频,短波的天线复用在一起,仅用一根拉杆天线去接收。仔细看了看这个电路,bf862那个mos管像是构成了一个带源极负反馈的共源极放大器,估计是作为高频放大,用以放大拉杆天线接收的电波;下面那个2n7002的npn管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剩下的电感电容像是构成了一种选频网络,毕竟三种波段的接受都共用了一根拉杆天线。
那么问题来了,本着复杂的电路性能更好的原则,总感觉,似乎第二张图所示的用于车机设计的方案接收中波的性能会比仅用一根磁棒天线更好,而且确实可以消除天线方向对接受效果的影响。但似乎纵观德生的高端机却并没有使用这种方案的,依旧使用了最传统的磁棒接收。有没有懂得大神,讨论一下,究竟哪种方案更强呢?还是说将两种方案结合一下,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楼主:
想起以前拆过一个低端车机,里面确实没有磁棒天线。而且芯科有一款si4745的定位于车机的dsp收音芯片,在它的官方技术手册里给出的应用电路也是没有磁棒天线,而是采用了跟上述第二种方案类似的,晶体管高放加LC选频网络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見过车机里面有磁棒天线的请举手

你那估计是特例,早期的纯模拟车机估计会有磁棒,现在主流的DSP方案的车机,基本都是没有磁棒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天线就一定有方向性吗?不是的!你把磁棒垂直于水平面放呢?还有吗?
所谓方向性并不是磁棒天线的特征 ...

那么这种拉杆天线接收中波的做法意义何在呢?究竟是磁棒的效果好还是这样的效果好?

网友:
si4836 收中波 也可以不用磁棒 只用拉杆 但是感觉信号弱很多

网友:
2N7002是MOS管,不是三极管。在此处的作用是“衰减式AGC”控制。

网友:
磁棒天线接收的电磁波,拉杆天线接收的是电场。车机里没有磁棒。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知识的

网友: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我是进来学习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