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种表的调零电位器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8-09-19):
小学时用的表,时间长了调零电位器也涩了,不好转动,不知道哪里可以购买到这种电位器?

网友:
先搞清楚阻值 ,再去马家找找。

网友:
拆了加点润滑油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在旋转部位少加点润滑油会好点。换了可惜!

网友:
建议修复
看起来这表的做工挺好的,羡慕啊

楼主:
阻值800欧姆左右,具体要怎么拆开呢,害怕拆开装不上!

网友:
9V电池,一圈大红袍,好表。用WD40喷喷看。

网友(2023-01-18):
我能说这玩意是一些老收音机的配件吗

网友:
小学时的表,今天都不放过,太过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值800欧姆左右,具体要怎么拆开呢,害怕拆开装不上!

不用拆开,拆下电位器上的白色旋钮,看到一片薄塑料片,把它揭开,加点机油进去试试。这种表很耐用,就是灵敏度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开,拆下电位器上的白色旋钮,看到一片薄塑料片,把它揭开,加点机油进去试试。这种表很耐用,就是 ...

我有2个这样的小表,一个是全绿袍一个全红袍,做工不错,就是档位少了。

网友:
老鸡一般就这些可调元件出问题,有的想找到配件比较难

网友:
从图片看,好像是毛病在表头的机械调零吧?至于电阻档的调零,确实与白色塑料盘的老式小电位器有关。但图片没有表示出来。顺序应该是,先机械调零,而后才(使用时)电阻档调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