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车充电器负载

楼主(2018-09-19):
最近修了好多电动车充电器,因为要模拟充电情况下跳灯,手里没有趁手的负载,用电饭锅做负载,使用一段时间那真是麻烦,于是做了个简单的负载

有人可能会说可以用电子负载呀,穷,没钱,穷折腾

测量电压范围:
             30V--90V

内部构造简单:外壳利用退役的电脑电源外壳,水泥电阻用704贴在铁壳上面利于散热,原来的散热风扇也利用上
             4个200R50W的水泥电阻并联,等同于一个50R200W的电阻, 足以应对72V(89V)充电器,又能保证36V充电器跳灯。
              电源转换器,废品站报废电车上拆的,为电压表和散热风扇供电。
              电压表,测量范围0-100V,三线的.

网友A:
这个太麻烦了,用2根铁丝放盐水桶里,调铁丝距离就可以调节各种状态

网友:
我都是用白炽灯泡做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麻烦了,用2根铁丝放盐水桶里,调铁丝距离就可以调节各种状态

你那是临时修修,临时修的方法多了去,少量可以,当修多时,你不要每天提着桶呀。

网友:
好,不错。改天我也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灯泡做的类似的东西,然后修开关电源时候这个可以灯泡大法,保护开关电源

修理电源类,灯泡大法很常用,看看这个,当然10A电流表是针对电磁炉装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修理后,很有必要加负载检验。一般情况下电流2安左右。
用电炉丝做负载更简单方便廉价,1000瓦的电炉丝,相当于一个滑动电阻。
调节电阻大小,就可知道跳灯时的电压、电流。

有的说用灯泡做负载,要找几十伏,电流2—3安的灯泡不容易吧?且电阻不可调。

网友:
一根电炉丝再加两个鳄鱼夹,接上适当截面积的的线,就成了一个可变负载。不用时可以卷起来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麻烦了,用2根铁丝放盐水桶里,调铁丝距离就可以调节各种状态

做个跟空气双联似的放盐水里就可以调电流;

网友:
一说到假负载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