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LED灯

楼主(2018-09-19):
捡了1个LED灯,检查坏了13个贴片LED,正好有就更换了,也是以前其它灯上拆的,修好还真亮。

网友:
黄的白的都有,

网友A:
不是一个规格的灯珠,估计用不太久。

网友:
原电路有缺陷,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原灯珠是5730,功率0.5w你换上的却不是,很容易坏。

网友:
电流调到70毫安,你后加的发光管是70毫安的

网友:
捡来的灯换过,没几天就坏了。自己家的LED灯也是,新灯寿命不长坏了,换颗LED,没几天又坏了。然后不再买LED灯,还是用节能灯,寿命很长。

网友:
呵呵,是你不懂它,灯珠功率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淘,5730灯珠就不易坏了。还有你焊接得不到位,灯珠有三个点两头是供电,中间是散热,中间你没焊接怎么散热?

网友:
LED损坏,大都是因为散热不好烧坏的。

网友B:
LED吸顶灯 打开不亮 白天不明显 天黑下来发现原来是灯珠微微发亮  八九是有灯珠烧了 打开果然发现有灯珠黑了 短接该珠+-  修复

网友(2018-12-05):
引用 网友B:
LED吸顶灯 打开不亮 白天不明显 天黑下来发现原来是灯珠微微发亮  八九是有灯珠烧了 打开果然发现有灯珠黑 ...

我也短接过,不过没几天就坏了

网友C:
怎么查灯珠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查灯珠是好的还是坏的啊

俺用的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好的LED会亮~

不用拆下来的吗 我上次试过了,不亮么,没有拆下来,直接这样量的

网友:
没有回流焊和热台,玩LED灯都是瞎子点灯--白费。

网友:
寿命长短取决于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恒流比灯珠重要多了,否则再好的灯珠也没用~

我用电容降压电路,用了几年了没问题,恒流板的故障多多。近期的便宜灯珠故障高,原来的没问题。
亲自试验过的,近七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阻容降压算好电流当然没有问题,换过灯珠最好重新计算,LED为了追求高亮,损坏多数是使用电流没有控制 ...

是的,最好不要超过15毫安。

网友:
led灯怎么调电流呢

网友(2019-04-12):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个规格的灯珠,估计用不太久。

9494!纯属玩票

网友:
修了几次,屡修屡坏。

网友:
怎么修是相当凑合

网友:
把原电容减小百分之二十,厂家为了超亮,都取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