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来几只AD8138和AD8310

楼主(2018-09-19):
买来几只AD8138和AD8310,前者为差分ADC驱动器、后者为对数检测器。

看中的是AD8138具有宽带、低压、高阻输入、直流耦合特性,准备与对数检测器组成高阻电路,做有源探头或作扫频仪垂直电路对数检测的前级。

器件明天到,试验之后再来报告!

网友:
老师对AD的芯片厚爱啊。

网友:
期待老先生的大作

网友A:
老师能给推荐一款可以红外发射接收的芯片吗?芯片可以因环境光变化引起的接收信号不稳定进行自动增益补偿使接收电平平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能给推荐一款可以红外发射接收的芯片吗?芯片可以因环境光变化引起的接收信号不稳定进行自动增益补偿使 ...

1、加红外滤色镜(接收端)。
2、采用调制(比如38kHz调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加红外滤色镜(接收端)。
2、采用调制(比如38kHz调制)

对射的结构,采集一次性输液器液滴信号的,有的是透明的,有的半透明,有的是深棕色的它们衰减信号程度不一样,固定的发射电平所以接收电平影响很大

网友C:
期待老师的新课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能给推荐一款可以红外发射接收的芯片吗?芯片可以因环境光变化引起的接收信号不稳定进行自动增益补偿使 ...

谢谢你的加分!老朽对芯片也知之甚少。不过,红外发射与接受方面的资料应该很多,你不妨参考或借鉴他们的东西。我只是随便搜索了一下,就找到了类似的: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805/16/1437142_399618112.shtml

上面“qzlbwang ”老师的意见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老师的新课题。

你不是想弄高阻的吗,我看这个AD8138说不定能够满足要求。

楼主:
芯片收到了,好像突然发现了问题,这么小的体积超出了自己的折腾能力!: PCB 电脑上绘制没有问题,但终归要焊接呀,这么简单的玩意请人制作PCB不合算,还是自己动手手工描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收到了,好像突然发现了问题,这么小的体积超出了自己的折腾能力!: PCB 电脑上绘制没有问题,但终归 ...

现在玩芯片都是贴片为主了,买些转换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收到了,好像突然发现了问题,这么小的体积超出了自己的折腾能力!: PCB 电脑上绘制没有问题,但终归 ...

我为此还买了一个风枪。这段时间单位事情太多了,什么都没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