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电视的大师给看看

楼主(2018-09-19):
本人是小白  朋友的一台长虹LT24630X  现在故障是开机有蓝底白字的提示语画面正常  维持1, 2 秒就黑屏了   没有了背光  接机顶盒用手电筒可以看见画面 声音正常  遥控也正常  就是没有背光   请教高手是哪里出问题了  严重吗  谢谢

网友:
查背光电路

楼主:
关键我是小白  无从下手  是在这个电源板上吗

楼主:
谢谢  若确定是电源板故障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是的,上半部分就是背光电路

网友A:
看看电源板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楼主:
谢谢指点  关键我不会   若能确定是这个原因  我就换整块电源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板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有两个鼓包的  35V1000uf  我已换了

楼主:
“您可以自检一下,PS-ON接5v,BV-ON接5v,如果有背光亮,液晶启动,就证明电源板和高压都是好的,就主板坏了。”   这是X宝卖家说的

网友:
先看看管脚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因为画面声音遥控都正常,所以高度怀疑是背光电路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背光板会有检测啊,如果背光灯不亮,会不开机吧,这个可以开起来,说明是升压部分问题吧

开机瞬间画面都蓝底白字都正常的   维持1- 2秒就黑屏了   但是用手电筒照可以看见画面   声音正常  遥控也正常  就是没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