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示的电源一个,有闲置的联系,谢了!

楼主(2018-09-19):
求微型电磨驱动电源一个 ,有类似的电源或能够用的其他电源均可,谢谢了!

微型电磨驱动电源

微型电磨驱动电源

网友A:
知道 电压。随便改个。这个接口配麻烦。我的焊台好像可以配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 电压。随便改个。这个接口配麻烦。我的焊台好像可以配套用。

应该是 0~30V 的,老兄说的也是,弄个调压器就可以了!有空试试,谢谢了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 0~30V 的,老兄说的也是,弄个调压器就可以了!有空试试,谢谢了兄弟!

台式电烙铁变压器合适。电压正好。

网友:
这个怎样?好像记得电压是8-18V的10757270f

楼主:
你好朋友,看着有点像,不知能否通用,有内部图没?多少米包到,谢了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朋友,看着有点像,不知能否通用,有内部图没?多少米包到,谢了朋友!

哪的朋友?

网友:
因该是0---30V的电摩用,我是用24V2.5A的电源代替使用,转速和力道还可以,只是图中手柄的电源的插座不好配,原装的手柄线不能用,用原木打孔引线,,

楼主:
你好朋友,不好意思了,我这个是 30v 的,您的电压低了,不能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