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唱臂

楼主(2018-09-19):
闲着没事、用石英管做了一支正切直线唱臂

网友A:
模仿CD激光头的运行轨迹!楼主厉害,世界一大发明啊!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网友:
这 这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流水准呀,佩服楼主!
请教楼主:如何解决声纹槽两侧的离心压力不平衡呢?(也就是左右声道差)还有在恒 ...

很专业的问题。左右声道差,是唱头的角度需要调整,它的角度直接关系到唱针在唱盘沟槽里接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唱针接收信号的好坏程度。如果各种唱头的角度不准确,不仅会产生出声音单调、二声道音量大小不对、相位不正确、杂音增多等问题,还会衍生出定位不准确、二声道声音不平衡、音质不佳、音色不正确、声音沉闷等问题。
如何平衡线速度差引起的分辨率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广了,唱盘系统一环调校不到位都会影响分辨率问题。而各种唱臂(分为直切臂与曲臂两重,曲臂目前常用有两重,其外型有S形、直臂形。)调校方法不同。因在唱臂上、理论上,属直切臂最为理想,因为在物理特性上,直切臂所搭载的唱臂唱针能夠一直与唱片的圆保持正切位置,从而达到拾取信号的最佳状况;另一方面,直切臂的工作方式与刻片刀最为相似(同为直切),故理论上最能完整重播音乐。关于调校方面的技术、这里不在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仿CD激光头的运行轨迹!楼主厉害,世界一大发明啊!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谢星版加分。

网友C:
东西制作的非常精致,不知道东西用于什么场合?CD机器还是L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制作的非常精致,不知道东西用于什么场合?CD机器还是LP

谢版主加分。用在LP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非常专业的解答!!
那么直接用激光束读取声纹可行吗?比如说把从声纹反射回来的光和入射 ...

日系例有一款是用激光束读取声纹的,型号记不起来了。可在网上能找到。

楼主:
上盘调试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网友:
针压怎么控制?

楼主:
可调节臂杆

网友(2019-03-23):
怎么向左移动?也是气动的?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做工非常漂亮。如果唱片与唱针切合角度.......

网友:
这个做得真好,很有艺术感,动手能力不一般!

网友:
没有想到,一个唱臂,还有这么讲究,和复杂,见世面了。

网友:
这种和传统的唱臂效果比较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