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空气湿度影响的收音机

楼主(2018-09-19):
朋友给的,后撑板没了,不知是哪产的,灵敏度还行,就是开关使用不方便,奇怪的是当空气湿度在90%以上时,调频就停振,放到空调房,几分钟就又正常了,打开查了,有关元件就是密封可变和与其并联的一个瓷片电容和线路板,要拆件才能确定吧。

网友A:
加个后盖板,放包干燥剂

网友B:
有可能就是密封可变的问题

网友C:
潮湿本振停振正常,LC回路的Q值降的过低就停振了。以前低电压调幅收音机就容易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德国根德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后盖板,放包干燥剂

后盖是有的,干燥剂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就是密封可变的问题

如果真是密封可变的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潮湿本振停振正常,LC回路的Q值降的过低就停振了。以前低电压调幅收音机就容易存在这个问题。

电感应该没问题,就几圈硬线,但频率都偏了,是总电容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德是华普代工的收音机,后来华普也生产过这个收音机,样子一模一样,型号我忘了,我在地摊见过那个机 ...

后撑板没了,找不到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