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侠恢复过缺少航空波段的索尼 icf 2010

楼主(2018-09-19):
缺少航空波

缺少航空波

楼主:
这能恢复吗?

网友:
这机结构很紧凑拆机要谨慎,小日本的工艺不服不行

网友:
机器坏了吗?

楼主:
机机好的,查了百度说能恢复缺少的航空波段

网友A:
你得看看你的机器是给哪个地区的,中东,沙特,英国,丹麦,芬兰,挪威,联邦德国等国的没有航空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看看你的机器是给哪个地区的,中东,沙特,英国,丹麦,芬兰,挪威,联邦德国等国的没有航空频道

我的是2001D,机号5万的,能恢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2001D,机号5万的,能恢复吗?

你的照片上没有 ‘AIR’ 键,所以应该是没有航空频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上没有 ‘AIR’ 键,所以应该是没有航空频道的。

网友A:
部分文字被图标挡住了,你难道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文字被图标挡住了,你难道没看到?

根据说明书,该机有6个版本,分别销往不同的地区。在某些国家,单边带被阉割,某些版本则缺少航空波段或长波/短波/调频的某个频段。(如果你的2010缺少航空波段或单边带,那真是太不走运了,但是被阉割的频率范围能够以改变内部跳线模式的途径重新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说明书,该机有6个版本,分别销往不同的地区。在某些国家,单边带被阉割,某些版本则缺少航空波段或 ...

卖到:中东,沙特,英国,丹麦,芬兰,挪威,联邦德国等国的没有航空频道。你如果想试试,不妨好好看看电路图,琢磨琢磨。

楼主:
大侠们没有尝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有也罢,空波没有什么可听的。

您说的对,我只是想知道大侠们尝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