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电子负载的请教

楼主(2018-09-19):
一年多来在论坛发帖求教得到论坛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和指教,有些进步,主要欠缺太多,如题想自制一台电子负载,也留意论坛关于电子负载的帖子,希望老师能推荐款电子负载电路图,有老师介绍 M8 数控电源,也想通过学习制作电子负载,把数字控制部分也加上,通过电子负载及数字控制,学习单片机、DAC(PWM)工作原理,希望老师能把电子负载工作原理和m8单片机、DAC(PWM)电路原理能给大概讲解给一个学习方向都行,欠缺太多。

补充内容 (2018-10-7 15:15):
请教各位老师,ne5532运放只加+15v,0v电压,输入空,Vout电压是14.**左右,加输入Vi+/Vi-调整Vi+>Vi-或Vi+<Vi-输出Vout电压没有明显变化,输入电压变化没有控制运放输出变化,LM358运放也只加+15v,0v电压,输入空,Vout电压=0,ne5532运放为什么是这样情况?请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电路输入电压调整为2v,电流还是2a,mos场效应管vds<Vgs,应该不满足恒流条件了,mos场效应管工作在什么状况呀? vref为0.1v。Vgs= 4.59V 电压,是 IRF250 的跨导决定的”如何理解,费解vref和Vgs的关系是什么?

1、没有说 Vds<Vgs 就不能满足恒流唷

2、Vref 和 Vgs 的关系是,Vgs = Uc + (Uref/Rref)/g,g 是场管的跨导(g = ΔIds/ΔVgs,场管 Vgs 和 Ids 伏安特性曲线的导数),Uc 是场管进入饱和区的电压(通常是 2Uth,2 倍场管的栅极阈值电压/场管源漏开启电压)。IRF250 的 Uth 典型值 2V 多,Uc 通常就是 4V 多,所以 Vgs 就是 4V+(Uref/Rref)/g,g 是随 Vgs 变化的(所以只能用某一点的斜率),Uc 附近跨导比较小,Vgs 再大一些后跨导会比较大。IRF250 手册给出的值是 Id=19A 时跨到至少 9 西(IR 公司的,Intersil 公司的典型值更大)。

伏安特性曲线:

Multisim 中的 IRF250 在 Id=19A 时跨导大约 16 西:

网友A:
电子负载常见的有 CC,CV,CR 和 CW 几种,但最常用的是 CC 型的,其基本结构多是一个电流阱(Current Sink):

同相放大器型,楼主的图和网络上常见的 DIY 电子负载主要是这个结构

嗯我做的也是 运放的虚短特性通过负反馈调节 Q1 的夹断能力使得流过 Q1 的电流在负反馈点也就是参考电阻 R3 上产生的压降等于参考电压 Uref。因此恒流电子负载的电流为参考电压 / 参考电阻,即 Uref / R3

反相放大器型,也是一个原理,只是运放从同相放大器接成反相放大器而已,负反馈还是一样的。

这是安捷伦的 6060B 电子负载原理图(第六页),可见用的就是这个基本反相放大器型的电流阱结构

6060B 一共有 8 路,将其中 1 路独立画出来,就是一个反相放大器构成的电流阱,此外参考电阻上的电压经过一个减法器放大,目的在于消除引线的电阻,本质上还是没有区别:

网友A:
PWM 即脉冲宽度调制,对一个频率为 f 的矩形波(比如 1kHZ),它有时间为 1/f 的周期(1ms),在这个周期中,如果高电平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低电平持续的时间较短(反正加起来都是 1ms),则整个周期平均下来的电压就较高,所以可以用调节脉冲宽度的方式实现一个可变的电压,此电压大小和脉冲宽度线性相关,比如高电平持续时间 314.15926us,高电平电压 1V,则得到 0.31415926V 电压。

如果用定时器、计数器产生一个 PWM 脉冲,那么可以将一个量化的数字转变为脉冲宽度,从而转化为电压,因此用这个方式可以实现一个 DAC。当然除了 PWM 还有其它实现 DAC 的方式,比如电阻阵列,但现代单片机普遍集成 16 位 PWM 发生器,所以在一些场合用单片机的片内 PWM 发生器作为 DAC 会显得比较廉价,毕竟单独买一个 R-2R 型电阻阵列 DAC 要额外花钱

脉冲宽度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负载常见的有 CC,CV,CR 和 CW 几种,但最常用的是 CC 型的,其基本结构多是一个电流阱(Current Sink ...

      谢谢washu老师,根据仿真mos场效应管工作在恒流区,我以为是可变电阻区 。这个电路是同相放大器,mos场效应管工作在恒流区,我初步理解了电子负载的工作原理。6060的反相放大器我在消化。
      按您的仿真电路图我也用Multisim进行仿真,有一个问题不解请教,根据同相放大器计算公式运算输出电压vo=(1+Rf/R1)v-=(1+Rf/R1)vs,我搜mos场效应管输入电阻Rgs几兆-几百兆,按10欧这个公式计算(1+10/0.1)*0.1=10.1,仿真电压是4.59V。不知道我错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 即脉冲宽度调制,对一个频率为 f 的矩形波(比如 1kHZ),它有时间为 1/f 的周期(1ms),在这个周期中 ...

奥,可以理解,这就是一种开关电源工作原理吧,谢谢,这样控制比较方便准确。

网友B:
电子负载不太懂,只知道是放电用的,有恒流和恒功率的工作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已经把原理讲了讲,最近正在对以前的电子负载做数控改造,贴个模拟部分的仿真图。

      bg1trk老师好,谢谢您的帮助,我做电源时学习运放基本工作原理又还回去一部分,想制作电子负载又看不明白了,补补课,数字控制还没接触,想先做简单的电子负载,看看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把数字控制加上看行不行。
      您的电路有电压控制部分,还可实现恒压、恒阻、恒功率这三个模式还有模拟RV、RI模拟数控的DAC输出。不错不错,我先做简单的,扩充功能在学习参考,我说看着多了几个运放,功能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负载不太懂,只知道是放电用的,有恒流和恒功率的工作方式吧。

谢谢指教,上面的第一个仿真原理图是恒流的,运放不是很熟悉,场效应管也不是很熟悉,糊度到一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基本功能的电子负载比电源简单些,您5楼的图就是基本的原理图,再完善完善就能用了。

探针3测 ...

       好的,我习惯刨根问底,知道理解工作原理制作起来踏实。我手头场效应管有一个型号的不知道能用不回去看看,其它基本零件齐全,有一个小变压器,运放电源和基准耗电不大应该能用。还准备用洞洞板做,原来洞洞板稳压电源用多股铜线电源线去掉绝缘做连接导线,我现在发现铜线氧化比较严重,一般洞洞板用什么线好,粗和细单根铜线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根据仿真mos场效应管工作在恒流区,我以为是可变电阻区 。这个电路是同相放大 ...

基本概念错误了唷 此时 MOS 已经和运放“一体”了,因此此时的输出电压应该是 探针2 处电压。

另,你的图中 Vin = 0.1V,Rf = 0Ω,Rs = 0.1Ω,所以输出电压 = 0.1V

btw. 至于实际上运放 2 脚的 4.59V 电压,是 IRF250 的跨导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概念错误了唷  此时 MOS 已经和运放“一体”了,因此此时的输出电压应该是 探针2 处电压。

另 ...

     washu 老师好,“此时 MOS 已经和运放“一体”了,因此此时的输出电压应该是 探针2 处电压。”,我理解一体电路为电压跟随电路,我把vref调整为0.2v和R2电压也是0.2v,Vgs电压=4.88v。仿真电路输入电压调整为2v,电流还是2a,mos场效应管vds<Vgs,应该不满足恒流条件了,mos场效应管工作在什么状况呀? vref为0.1v。Vgs= 4.59V 电压,是 IRF250 的跨导决定的”如何理解,费解vref和Vgs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应该是“VGS>VGS(th)、VDS>VGS-VGS(th) ”在恒流区,我看伏安特性图,感觉是VDS>5v以上,(随便写一个VDS>VGS把-VGS(th) 漏了,当时看到了 )在恒流区,VGS-VGS(th) =4.68-(2---4)。VDS电压最小值在0.68-2.68V以上为恒流区,昨天看图5v左右
       Vref 和 Vgs 的关系是,Vgs = Uc + (Uref/Rref)/g, 仿真Vref =0.2/0.21,计算g=5,反算Rref=0.0571Ω,v1或者Vref选择带内阻电池, Vgs=13.5v,电流Id=0?又找麻烦了 ,Rref这个值仿真怎么模拟。或者是计算Vgs = Uc + (Uref/Rref)/g,Rref怎么取值或仿真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工作原理,避免抓个图就照做,好习惯!

功率管的选取,您要留意管子的安全区。下图是三星产IRF250 ...

      谢谢bg1trk 老师提醒,IRF250在不超过100w这个区域,上次做稳压电源功率管用到标称功率一半或更少。您给的网站看了,过去搜百度看管子的参数不是很好找。
     多股铜线做导线   用松香酒精溶液解决氧化问题,松香和酒精都有,这个好制作,这就用。昨天回家看了变压器尺寸厚2cm宽5cm。10/8/20v同事给的电磁炉里边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已经把原理讲了讲,最近正在对以前的电子负载做数控改造,贴个模拟部分的仿真图。

你这个恒压控制单路可以,并联显然是不可取的,仿真仿不出器件的差异线阻等因素,犹如2个电压源并联显然电压高一些的输出负载会更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washu老师,应该是“VGS>VGS(th)、VDS>VGS-VGS(th) ”在恒流区,我看伏安特性图,感觉是VD ...

Rref 就是你图中的 R2,Vref/Rref 就是电流(Ids),不是说了么,跨导 g= ΔI/ΔU,

btw. 即使 Vds 低于场管自身的恒流区取值,因为运放的存在,可以调整 Vgs 使得场管在变阻区呈现对 Vds 合适的电阻而保持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ref 就是你图中的 R2,Vref/Rref 就是电流(Ids),不是说了么,跨导 g= ΔI/ΔU,

btw. 即使 Vds 低 ...

      谢谢washu 老师,知道了,这样计算结果对上仿真Ugs电压了
Vds 低于场管自身的恒流区,运放调整 Vgs 使得场管在变阻区呈现对 Vds 合适的电阻而保持恒流,O(∩_∩)O哈哈~准备请教,知道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您说得对,现在这个图显然不太可靠,正在琢磨改进措施。

一是打算给每个MOS管增加恒流控制,均衡恒 ...

电压不好并,就用电流来并

CC 和 CV,还不是一回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好并,就用电流来并

还另一种解决办法,给每只MOS加上自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另一种解决办法,给每只MOS加上自均流。

回老家过节不是很方便,Multisim 都要下半天

你这个均流本质上是利用了 Vbe 的伏安特性,而这个特性曲线显然还是存在个体差异的,所以你仿真不应通过改变 Rline 或 VSource 来考核性能,而应该改变三极管的模型参数 --- 当然这个比较麻烦,那么最简单的仿真个体差异的方法就是,换一个等效的异型号器件嘛   比如我之前的仿真,一个 IRF250 换成 IRF540,就很容易看出区别了。

那么这里也一样,其实因为此时恒流特性取决于(双极型)三极管的 Vbe 特性,和摸死区别不大,换不换都可以(姑且还是换一个),但你用不同型号的三极管,差异还是挺大的,比如一个 2SC1815,一个 2N5551,这差别上天了

而均流的本意在于消除器件个体差异导致的电流差异,使得每一个负载模块的电流尽量接近,因此还是我那个方法好 均流用的运放不需要非常精密,358 甚至 324 都可以,也不比三极管贵太多,DIY 可以接受。

btw. 不过我想同一批购买的同型号三极管之间的差异不会有那么大,也许你的方案也是可行的,你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种形式的电路无论用哪个都存在个隐患,恒压模式时默认电流调到最大,突然加上被测电源后至DAC输出正确“指令”前,MOS存在超功率的问题,软件的反应速度慢,这可能会造成爆管。被测电源与负载连线虚接时,这个隐患高发。
参考别人的资料弄了个硬件乘法器用作过功率保护,它的速度可比软件快多了,也仿真了一下,效果还行。
打算用它的输出配合一个比较器去下拉控制节点电压,达到过功率保护的目的。有了这个硬件保护,软件里就不用计算功率值后再确定DAC输出以提防过功率了,乘法器输出高于某个值,只给出声光警报即可,软件不用去管MOS是否超了功率。您看看这个想法和电路的可行性怎样?

即使用硬件乘法器,它也是有响应时间的,不过可能比 ADC 转换再比较快

然而我们用另一个思路,就是在作为恒压电子负载时,设置电压值是用户给定的,比如我设置为 12V,而电子负载设计的额定功率是 300 瓦,所以其实最大可负担电流就是 25A,因此不需要乘法器,只需要设置 OCP 为 25A 就行了,也就是说,单片机在接受用户输入恒压值 12V 时,立即再设置 OCP 值为 25A,然后交由一套模拟电路完成 OCP 处理即可,既不需要实时跟踪且延迟巨大的 ADC--DAC 环也不需要这个乘法器

你觉得这个投机取巧的想法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不算“投机取巧”,当然可行。

我设想的场景是输入电压不“定”,比如说给蓄电池放电吧,以电子 ...

你这个就是恒功率了 并非作为一种保护功能,而是作为一种控制功能(CC、CV、CP),那确实是需要乘法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这个电路在恒压、恒功率模式时默认电流为最大值或给定值,这里如果没有前面那个乘法器,就会出BUG。从被测电源接通,到DAC输出正确电流值之前这段时间,可能会出现超功率运行的状态
还是拿电池做例子,假设以240W功率给电池放电。电池接通瞬间电子负载的实际电流是设计允许的最大值30A,直至MCU根据采集的电池电压数据计算出正确电流值并输出前的这段时间,负载将以 V(电池电压)*30A这么大的功率在运行。10V以下的电池没问题,10V以上时负载将有一段超功率时间。这要是弄个48V电动车电池接上去,功率高达1.4KW,这还不爆管?

您好,理论上这个 bug 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用户设置 CC 或 CV 的设置值的时候,该模式下的 OVP 或 OCP 值已经自动设置

比如,该电子负载设计负荷 300 瓦。

用户设置电子负载为 CC 模式,电流 10A,则设置该值的时候,MCU 已经计算出负担最大电压为 30V,因此 MCU 在指令 CC DAC 输出为 10A(设置值)的时候,立即指令 OVP DAC 输出为 30V(设置值),而 OVP 实际上也是模拟电路负责的,和乘法器的响应速度实际上并无差异;类似的,用户设置电子负载为 CV 模式并设置电压为 12V,则 MCU 在设置 12V 的时候也即设置 OCP 为 25A 给模拟电路,模拟电路在电流超过 25A 时即动作,动作的响应时间也不会和乘法器响应有差异,所以不存在你说的问题。除非你要做一个“最大功率放电”的特殊模式,其实这个模式也就是恒功率模式了

当然这些都是我投机取巧的理论,实际上如何并未经过验证,前面说了我才做了个简易 CC 电子负载就被忽悠上了个屁眼的 6060 电子负载...所以后续的设想也就荒废了,和当年我捡了个变压器想自己做电源,然后被矿坛大佬泼冷水后上屁眼 6632 电源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理论上这个 bug 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用户设置 CC 或 CV 的设置值的时候,该模式下的 OVP 或 OCP ...

哈哈,讨论嘛,多谢您的建议。

问题出在CP模式,因为只设置了功率,电压、电流值都是未知量。MCU的控制过程是:adc电压采集->根据功率设置值计算电流值->dac输出->模拟电路动作。
要等被测对象接入后才能测得电压值并计算电流值,这之前电流值默认为最大值。这里就有个滞后时间了,如果被测对象电压过高而且功率也不小的话,短时间内负载功率会很大,不加以限制会出问题。

当然我这也是设想,没实际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讨论嘛,多谢您的建议。

问题出在CP模式,因为只设置了功率,电压、电流值都是未知量。MCU ...

所以说你还是想做 CP 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你还是想做 CP 模式

是滴,能实现的功能都想试试。

网友:
我是来考察学的的

楼主:
各位老师好,断断续续几天时间把一个通道的电子负载完成了,测量发现电压为零或很小,1a以内电流调整可变电阻没有变化。照片又传不上了。

楼主:
各位老师好,断断续续几天时间把一个通道的电子负载完成了,测量发现电压为零或很小,1a以内电流调整可变电阻没有变化。实际组装电路图,见下图,电阻取值有问题没。谷歌浏览器和网站兼容性差老上传文件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18-10-4 16:46):
测量电压电源输出15v,基准电压2.49v,运放供电15v,运放vi+2.49-0v可调,运放vout14.9V,场效管Vg电压太高了,不随vi+变化

补充内容 (2018-10-6 08:23):
O(∩_∩)O哈哈~又查了运放,把场效管GS管脚短路,运放又恢复跟随电路状态,运放vout=Vi,场效管是IRF530N 17A 100V 今天值班,下班再查,重点场效管。

补充内容 (2018-10-6 19:51):
运放ne5532,参照3楼最后一张原理图,增加运放vout串联10Ω,在场效管GS管脚并联100K电阻,还是vout=14.48V。

网友D:
这款最大能上多少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最大能上多少A

       参考DIY电源必备,自制一个LM324版的简易电子负载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28929
,用1路irf530管子+散热器风扇,30w,3-5a,我做的还有问题1a电流电压比较低,时间短散热片没有增加温度。

楼主:
换了一个irf530n,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做电子负载,这次找厂家打板。

谢谢bg1trk老师,可以一块板子我这里就够用了,我是瞎捣鼓玩的,我这里可以+-15V供电2.5v  基准可以吗。一块板子四运放,带四个场效管?现在我这里1运放,带1个场效管还电压调不上去,不知道什么问题。明天用仿真把场效管换了看看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8-10-7 09:07):
问题应该找到了,通过空载加载1a/2a,调整10k可变电阻,测量运放Vi+/Vi-/Vout电压和R0.1Ω捡流电阻电压Vr0.1,发现Vout电压不随Vi+/Vi-变化而变化,另外另拿一个ne5532只加+15v,0v电压,发现Vout电压也是14.**左右。

补充内容 (2018-10-7 09:11):
找LM358运放只加+15v,0v电压,Vout电压=0,ne5532运放已经拆下准备换LM358看看情况如何,ne5532运放为什么是这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做电子负载,这次找厂家打板。

能给我留块吗?

楼主:
     确实是运放问题,电路简单,基本是空载加载分别调整可调电阻测量各点电压情况进行问题判断,ne5532更换为LM358运放问题解决,第一次独立判断,就是半圈的微调电阻不太好用,不容易调整到需要的电流,更换多圈精密可调电阻要好,1a电流运行一会温热,更换散热片+风扇能达到5a吧。

补充内容 (2018-10-16 11:05):
更换场效管,没有变化,还是大电流,电压为零。

终于见到电压数了

终于见到电压数了

电压电流刚刚调整好不稳定照片数字不全

电压电流刚刚调整好不稳定照片数字不全

星点地

星点地

机箱风扇大散热片

机箱风扇大散热片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ne5532运放只加+15v,0v电压,输入空,Vout电压是14.**左右,加输入Vi+/Vi-调整Vi+>Vi-或Vi+<Vi-输出Vout电压没有明显变化,输入电压变化没有控制运放输出变化,LM358运放也只加+15v,0v电压,输入空,Vout电压=0,ne5532运放为什么是这样情况?请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ne5532运放只加+15v,0v电压,输入空,Vout电压是14.**左右,加输入Vi+/Vi-调整Vi+>Vi-或 ...

不能单电源应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是个小白,比葫芦画葫芦,谢谢谢谢。记着了。

楼主:
您的是电子负载吗,挺漂亮的,我做的太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能给您留一块,没问题。
但MOS管没买那么多,如果调试顺利的话,尽量给您凑一套完整的。

多谢了,等你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ne5532运放只加+15v,0v电压,输入空,Vout电压是14.**左右,加输入Vi+/Vi-调整Vi+>Vi-或 ...

照葫芦画瓢没问题,但要注意器件指标,设计时或替换时,都应当阅读器件手册,保证器件在额定指标内工作:

NE5532 的输入范围是 V- +3V <Vin< V+ -3V,也就是说如果 V- 接到 0V,则输入电压必须至少有 3V(保证值,典型值 2V):

LM358 的输入范围是 V- = Vin < V+ -1.5V(2V),也就是说如果 V- 接到 0V,则输入电压也可以到 0V。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到 V- 甚至低于 V- 的运放,通常也叫做单电源运放,意思就是在只有单电源(不提供负电源)的情况下,可以对低至 0V(地参考点)的信号做出正确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葫芦画瓢没问题,但要注意器件指标,设计时或替换时,都应当阅读器件手册,保证器件在额定指标内工作: ...

     谢谢washu 老师指教,NE5532可以单电源,输入条件变了直接用在这个电路就不合适了,只关注管脚别接错了,器件手册英文三极管知道几个基本参数,运放没看懂以后养成这个习惯读懂器件手册,保证器件在额定指标内工作。这个电路选用NE5532单电源,基准电压要调整到3+2.5=5.5V可能能勉强工作。谢谢,这次出现问题由于从老师那里了解电子负载工作原理,排查过程还是没绕太多弯路。

楼主:
把微调电阻换为可调电阻,本以为效果不错,试用调整电阻,小电流行电流大一点就电压为零,怀疑可变电阻差(拆机件)测量可变电阻电压调整没问题,把运放lm358接线调到另一侧,情况好转,调大电流还是出现电压为零,电流可调整范围变大,和之前比电流不稳定多了。准备更换好点的运放双电压供电看看如何。

楼主:
将lm358换为拆掉脚的运放ne5532。增加了-15v供电,使用15v稳压二极管稳压,试用调大电流还是出现电压为零,-15v测量为-16.*,稳压二极管发热,限流电阻300欧换为1k,供电电压-15.4v,在试好转,两个可变电阻调整电流都有变化,调大电流<1a还是出现电压为零,场效管有问题了,原来lm358可以调整出1-2a电流,

补充内容 (2018-10-16 11:06):
更换场效管,没有变化,还是大电流,电压为零。

楼主(2018-10-20):
我发现使用电源有问题 ,习惯电源关机电压电流调为零,在连接负载电压调整为5v,电流稍微顺时针拧了一点电流小 (都是多圈线绕可调电阻),电子负载出现电流调大进入小电流恒流,电压为零 情况,应该是微调电阻更换可调电阻就是这种情况,准备把lm358扔掉,今天又找到放起来了  。谢谢各位老师支持。

网友:
好贴,跟着大师们涨知识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也去搞一搞

楼主:
      想提高电子负载稳定性就使用2楼老师提供的hp6060b原理图和1 路独立图,制作了2路反相放大器构成的电流阱+参考电阻上的电压经过一个减法器放大电子负载电路,没注意基准是负电压 ,用tl431提供+2.49v基准,改为﹣基准,现有条件只有稳压管,应该稳定性比tl431的差,就把反相放大器改为同向放大。DIY电子负载告一段落,谢谢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谢谢!!!!

网友E:
我用的是北京大华的DH2792 和DH2794电子负载机,非常好的仪器,有恒流和恒阻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北京大华的DH2792 和DH2794电子负载机,非常好的仪器,有恒流和恒阻功能。

谢谢,关注到大华DH1718系列线性电源二手多路30v-2a,比较便宜,有网友建议买一个二手电源DIY,真是不错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到大华DH1718系列线性电源二手多路30v-2a,比较便宜,有网友建议买一个二手电源DIY,真是不错 ...

技术代差导致太老的二手电源进度稳定性都不咋的,正好隔壁帖子在忽悠大华的新电源,据说用了美信 6225 基准,16 位的 DAC(8830),然后再用 24 位 ADC 魔改,据说逼格极高,你不去看看么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045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代差导致太老的二手电源进度稳定性都不咋的,正好隔壁帖子在忽悠大华的新电源,据说用了美信 6225 基 ...

谢谢washu 老师您说的帖子看过了,帖子写的不错认识了国产品牌大华,已经有hp6626,小功率通道0-15ma电流误差0.0035%+1.5μa和3457a0.3v电压档0.0035%+4μa相当,电源基本上到顶了 ,买一个没有风扇的电源平时随手用,hp6626刚开始用翁翁的不习惯。

补充内容 (2018-11-15 18:37):
0-15ma电流误差0.0035%+1.5μa和3457a0.3v电压档0.0035%+4μv误差值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代差导致太老的二手电源进度稳定性都不咋的,正好隔壁帖子在忽悠大华的新电源,据说用了美信 6225 基 ...

washu 老师好,请教您新老电源技术代差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washu 老师好,请教您新老电源技术代差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电源本身技术没差,但用的器件技术有代差 特别是 24 位的 Σ-Δ ADC

大华那个电源,说的难听点隔壁那个自干五泡芙根本就没好好说清楚它的优秀,为什么这个电源吸引了那么多老鸟下手?它闪光点在哪?

1、大胆用了 MAX6225,DAC8830 之类比较新的高性能关键器件,而有的电源还在用 2DWxxx...,DAC 靠 MCU 的 PWM

2、更大尺寸的彩屏和丰富的图示,其实这个也是技术代差的一种体现,因为高性能微处理器变得更便宜,开发变得更容易,大尺寸彩屏也变得更便宜的缘故。当然,我觉得其实它还可以加入电容屏(触控)

其实在电源中使用高性能关键器件,6626 就是很好的荔枝(它的基准几乎不弱于 6225,而且它还是几十年前设计的);在电源上使用大彩屏,加入图示和分析功能,安捷伦(原 HP 电测仪器部门)也在数年前就那么做了,大华并没有独创,但能跟风也是好的,看看其它电源还什么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本身技术没差,但用的器件技术有代差  特别是 24 位的 Σ-Δ ADC

大华那个电源,说的难 ...

谢谢washu 老师的讲解,大概知道电源代差的原因了谢谢指教,又看了大华的新电源的帖子知道hp6626基准是 LT1021 ,补课学习中,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本身技术没差,但用的器件技术有代差  特别是 24 位的 Σ-Δ ADC

大华那个电源,说的难 ...

washu 老师好,这是我买电源卖家提供相似的电路图和原理框图,应该都是模拟电路,

原理框图

原理框图

电路图

电路图

您说的电源应该是有数字化部分,DAC  的 PWM/ Σ-Δ ADC/dac等在了解基本概念,能否给一个原理框图更好学习理解。
6626说明中的框图英文不甚理解

6626框图

6626框图

我现有电源,df1173和我diylm358电源电路图相近,df1173中规中矩旋钮到头基本是电压电流上限,关机稳定没有冲击电压,我的冲击电压比较大。

我的电源

我的电源

网友A(2018-11-19):
引用 楼主:
我现有电源,df1173和我diylm358电源电路图相近,df1173中规中矩旋钮到头基本是电压电流上限,关机稳定没有冲击电压,我的冲击电压比较大。

果然是 2DW

你的有冲击人家没冲击,我估计是你没有处理好伺服电源部分,伺服电源应先于主电源上电,后于主电源断电,使得运放等环路在主电源上升前就能开始工作,在主电源下降后才停止工作,这样才会没有开关机冲击。

至于数控电源,其实就是用 DAC 代替了纯模拟电源调节电压电流的电位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 2DW

你的有冲击人家没冲击,我估计是你没有处理好伺服电源部分,伺服电源应先于主电源 ...

谢谢washu 老师回复,“......其实就是用 DAC 代替了纯模拟电源调节电压电流的电位器而已。”知道了谢谢。
        DIY电源还有一个电压切换电路,伺服电源和主电源同卖家提供电路图,电压切换电路也是通过伺服电源供电和tl341基准进行电压切换。电源开关是在220v接了了一个单向开关,请教咋样做保证伺服电源先于主电源上电,后于主电源断电,谢谢。

电压切换电路

电压切换电路

网友:
来,了解一下半成品!

楼主:
谢谢指教,很漂亮的电路板元器件焊接整齐漂亮,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很漂亮的电路板元器件焊接整齐漂亮,谢谢。

我是小白啊!这是收来的板!和你现在做的,差不多一样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咋样做保证伺服电源先于主电源上电,后于主电源断电,谢谢。

有很多方法,比如伺服电源部分加入比较器,检测到自身上升足够之后才启动可控硅或继电器接通主电源(反之亦然)之类。一些有 OVP 的电源,还会接通 OVP 可控硅,尽快泄放电容上的电荷等等,不同攻城狮有不同的设计。

另一个方法是,检测到自身上升足够之后才接通输出放大器的偏置(反之亦然)。比如 HP 6236 电源的 Trun on/off 控制部分,就是在伺服上升还不够/下降过多之后,断开输出放大器的偏置,同时将基准电压拉低,使得输出尽快为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方法,比如伺服电源部分加入比较器,检测到自身上升足够之后才启动可控硅或继电器接通主电源(反 ...

谢谢washu老师指教,一直想怎么弄一个开关先开伺服电源再开主电源 ,关机怎么办呀,“伺服电源部分加入比较器,检测到自身上升足够之后才启动可控硅或继电器接通主电源”和“另一个方法是,检测到自身上升足够之后才接通输出放大器的偏置(反之亦然)”等等 ,都没想过呀。开眼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小白啊!这是收来的板!和你现在做的,差不多一样的功能!

谢谢,您的做工很漂亮,我是洞洞板,不美观,图个乐瞎鼓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做工很漂亮,我是洞洞板,不美观,图个乐瞎鼓捣。

收来的!不是我的

楼主:
重在参与,我喜欢自己做,软件pcb布线等等捣鼓一段时间进展不大,现在洞洞板做,瞎捣鼓吧,谢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在参与,我喜欢自己做,软件pcb布线等等捣鼓一段时间进展不大,现在洞洞板做,瞎捣鼓吧,谢谢关注。

是啊!慢慢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在参与,我喜欢自己做,软件pcb布线等等捣鼓一段时间进展不大,现在洞洞板做,瞎捣鼓吧,谢谢关注。

我是没看懂电路!

楼主:
     又回炉学习运算放大器工作原理和比较器的典型应用电路,这次注意到比较器电路和运算放大器电路虽然紧密联系还是分为两部分 ,参照老师讲解原理对照原来电压切换电路在变压器主电源8v引出整流滤波作为基准和伺服电源加入比较器控制输出放大器的偏置,先把电路图画出来周末在做,有什么不妥请于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没看懂电路!

一样的,好多不懂,基本电路原理网上学,具体不懂的电路原理向论坛老师请教。

网友:
好帖,记号,慢慢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好多不懂,基本电路原理网上学,具体不懂的电路原理向论坛老师请教。

DIY能学习到好多知识!

楼主:
仿真原来“主电源8v引出整流滤波作为基准和伺服电源加入比较器控制输出放大器的偏置,”浮地的原因 不可行,仿真同相输入零电平比较器可行继电器控电源制驱动三极管B的通断,或者直接接继电器在伺服电源+15v也可行,伺服电源滤波电容小,关机伺服电源电压迅速下降,继电器断开连接避免电压失控过冲。周末实际实验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用的是松乐继电器12V DC-SL-A -SL-C 10A 5脚继电器,电压8v吸合,电压将至2v分离,单独用继电器不合适,按上面电路昨天试着弄,电源电压在10v以下还是关机电压过冲,10v以上就没问题了,浮地不好弄,r1和r4分压电阻考虑10v以下低压输出正常,高压部分就会出现不能使用问题。

网友F:
用tl431和lm339作电压检测电路,高于10v选另一路,低于10v用另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tl431和lm339作电压检测电路,高于10v选另一路,低于10v用另一路

谢谢指教,参照电压切换电路,用一个运放用比较器电路控制继电器电压大于10v,短路R 11,电压低于10v,R11和R4串联,在增加一个继电器,太麻烦了。。。。。电路图是仿真可行,实际电路不知道行不。

网友F:
用低压mos去代替继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低压mos去代替继电器啊

谢谢,场效管不是很熟悉 我试试。

补充内容 (2018-12-3 12:40):
mos代替继电器,不是很熟悉,仿真不知道对不对,效果不行,,,,,,

网友:
搞好了吗???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参照电源输入电压切换电路做的仿真没有短路R4状况,也就放哪了,

关机仿真电路

关机仿真电路

应该是对电路认识没有到家。电压切换电路做的仿真没有问题,在这个电源应用也不错。

补充内容 (2018-12-8 09:41):
下面电路图是电源交流电压切换电路仿真应用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参照电源输入电压切换电路做的仿真没有短路R4状况,也就放哪了,

应该是对电路认 ...

我的电子负载也有些眉目了:

机壳、散热器、功率板和控制板都妥了,正在逐步焊元器件和完善程序。

前几年朋友送的“巨型”散热器,三围300mm*260mm*100mm,重十几二十斤,承载1KW大概没什么大问题。
为这个散热器配了四块功率板,共20只900V、300W的管子。目标是做到最大功率1KW,最高电压300V,电流40A。

控制板的数控部分软硬件移植自数控电源的电路,增加了4只按键,模拟部分用了5只精密双运放,功率管均流用了4块三极管阵列。数控电路的硬件调通了,程序完成了大概50%。模拟部分还没焊接,接下来俩月有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子负载也有些眉目了:

bg1trk 版主好,这么大电压电流,制作难度太大了,准备2月完成,应该编程调试占很多精力和时间吧,单片机程序控制这块好几页机器语言,枯燥难懂,30v1-5a电流对我来说就够用了,我是刚刚关注到单片机ADC和DAC还有vb,想用lm399基准+ADC+DAC+单片机,按您指教我做lm358电源的分块做方法,来熟悉单片机/ADC/DAC,做lm358电源和电子负载对运放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谢谢您对我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bg1trk 版主好,这么大电压电流,制作难度太大了,准备2月完成,应该编程调试占很多精力和时间吧,单片机 ...

那个大散热器舍不得分割,为了不浪费,就多用管子把功率搞大些。管子耐压又比较高,最高电压又设的高一些。电压高了以后容易烧管子,又加了硬件OCP,越弄越麻烦。控制板这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功率板能不能扛得住高压、大功率,结果怎样还不知道。
程序移植自数控电源,显示驱动、按键、编码器、AD、DA都不用写了,省了很多事。要做的是增加几个模式控制、改改显示界面什么的,难度不大就是耗时间的事。
您看看C语言吧,汇编难入门开发效率也低。玩单片机无非是各种定时、中断,各种总线、时序什么的,咱们业余玩玩用不上什么高大上的算法,编程无非就是IF来IF去啥的,只要入了门,很快就能搞出个东西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大散热器舍不得分割,为了不浪费,就多用管子把功率搞大些。管子耐压又比较高,最高电压又设的高一些 ...

bg1trk 版主好,程序是移植自数控电源,编程工作量不大了,修改模式控制和显示界面也很耗时间,知道了。早先接触过Basic,c语言也看过简单资料,感觉两者基本条件语句循环语句等基本命令相似,结构不同还是什么不同就不知道了,刚刚接触微软Visual Studio 可以使用Basic,c语言编程,ADC/DAC/单片机/编程都是刚刚接触,比较陌生,具体它们如何工作没有感性认识,看到论坛测量采集电阻/电压/电流/...分析数据图像,上位机,也比较生疏,谢谢了,在玩的过程有什么不懂得,还得多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