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拆了一个指针表,线圈好奇特

楼主(2018-09-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为什么要拆他呢,让它那么原状地呆着不好吗?

网友:
对于常见表头来说,游丝长则线性好,游丝太短的话接近满度时刻度将变得密集一些
但有些表头对表头刻度有要求,或者对测量范围有考虑,游丝结构就不一定了,但该表头的刻度主要是结构决定的,游丝不太重要而已

网友A:
本人认为游丝的张力和结构,决定仪表的精度!

网友:
是坏了后拆的吗

网友B:
电动系仪表,原理、结构和功率表相同的,只不过电路上有点差别。此系列还有一种低功率因数的,专门测量功率因数很低(低于0.3)的电路功率。
仪表的线性度和游丝有决定性的关系。没有游丝的仪表也可以偏转。只不过没有固定的零点。在有些仪表里有用途。

网友:
楼主可能以为中间的线圈是银线,想给媳妇打戒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动系仪表,原理、结构和功率表示相同的,只不过电路上有点差别。此系列还有一种低功率因数的,专门测量功 ...

说得对,电动系仪表是没有磁钢的,比较常见的有62T51系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认为游丝的张力和结构,决定仪表的精度!

说的有理

网友:
貌似石家庄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