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的罐头DIY设计

楼主(2018-09-19):
无聊的罐头DIY设计制作
DIY&分享—GravitySh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无聊的盒子/没用的盒子,估计是很多人都有见过或者玩过,那么你是否见过无聊的罐头呢?哈哈,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外壳而已,那么无聊的罐头是不是会比无聊的盒子更好玩更有趣呢?
没玩过不知道?那我们做一个来玩玩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么怎样自己做一个无聊的罐头呢?
G01 无聊的罐头GIF

参考下面视频你也可以做一个无聊的罐头来玩了:
(由于没有发链接的权限,视频链接无法上传)
V01  制作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文详解↓
一、制作准备
1.1、效果图
无聊的罐头,很直接的就知道是用罐头盒子来做的一个无聊的家伙,这个家伙有个开关,原则上是不允许你碰那个开关的,就算你把开关打上去,它会自己马上把开关又打回去。想和它无休止地玩写去?那就看你有多无聊了。
P02  无聊的罐头成品
1.2、材料准备
1、空罐头1个
2、轻触开关1个(自制)
3、双联两档扭子开关1个
4、减速电机1个
5、电池或电源插座1个
6、线材工具等等
P03  DIY主角

二、设计原理
无聊的罐头,主要是利用机械开关循环切换转速电机的转动方向,进而实现机械工作上面的“无聊”效果。首先画出其原理图示,看完下面的图是不是马上就明白了它的工作原理了呢?
P04  原理图示

一时看不明白也没关系,接下来根据下面原理图示进一步解释一下其具体的开关工作原理到底是怎么来实现这个效果的:
P05  原理图示解析

2.1、首先这个无聊的罐头使用的是直流减速电机,那么供电电源可以直接使用电池或者是直流电源外接供电,减速电机输出轴安装上手臂用于拨动开关;
P06  直流减速电机

2.2、电源的正负极分别接到双联两档扭子开关的中间端(COM)两个引脚,将直流减速电机的正负极直接连接到双联两档扭子开关的其中一档;
P07  扭子开关

2.3、将双联两档扭子开关的其余一档反方向连接到减速电机两端,中间增加一个限位微动开关;
P08  限位微动开关

2.4、当你手动打上开关的时候,减速电机正方向旋转,直到动作手臂运行到扭子开关的位置并且将扭子开关打下。开关打下之后电机的电流方向相反,电机上的动作手臂反向运转,当手臂返回并且出发到限位开关的时候,切断电源,整个系统的机械动作停止。直到人为地将扭子开关重新打上,就再一次重复新的一轮动作往返动作。

三、DIY过程分享
准备好罐头壳子和双联两档扭子开关,在罐头上方的位置开孔(开孔位置尽量靠上,避免机械手臂的位置够不着),开孔完成之后安装扭子开关并用螺丝和垫片锁住;在罐头的另一面下方位置继续开孔,用于安装DC5.0电源插座:

P09  扭子开关和电源插座

找一块亚克力板子作罐头的上盖,因为亚克力相对于金属的材料会更好切割一点。将亚克力板按照罐头的轮廓切割出相应的形状:
P10  切割上盖子

未完(由于图片限制10张,剩下部分补充于2楼)

楼主:
未完(由于每天图片限制10张,剩下部分隔天补发)

网友A:
换按钮开关,松手即回,效果更好!

网友B:
也算是一种娱乐吧!赞一个

网友C:
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网友D:
提示贴上面应该是打印Don't Touch吧

楼主:
补充发帖:

用纸张先描绘出动作手臂的轮廓大小和形状,然后再利用万用板裁剪出对应的形状(有其他塑料或者木料的材料效果应该更好);
受到手头上材料的限制,只能用万用板来做了。由于单张万用板的厚度只有1.6MM,所以使用两层来增加其厚度,确保能够触发到扭子开关。
将动作手臂安装到减速电机的输出轴上。调整好其位置,确保动作过程无碰撞无挤压运转顺畅等。之后用热熔胶加以固定防止松动脱落:
P11  加胶固定

安装限位开关,其实这个开关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所以就自己按照实际情况加工一个:这个限位开关主要是两个金属触点的接触和断开,常态时是两个金属触点接触的,开关为闭合状态;受到挤压的时候两个金属触点分离,开关变成断开状态:
P12  限位开关原理图示

先焊接扭子开关上面的连线,同时连接好限位开关:
P13  焊接导线

将剩下的连线连接好之后,将减速电机固定好位置,确保动作过程中手臂能够接触到扭子开关的柄就行。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动作手臂返回过程中不能与其他部件发生碰撞并且能完全收入罐头内部;挤压到限位开关后动作停止,动作手臂完全收入;动作手臂扬起时无阻碍,动作顺畅:
P14  固定减速电机并检查手臂动作和扬起手臂

接下来安装已经切割好的上面板。涂上热熔胶在亚克力的四周,将面板进行固定。然后根据剩下的缺口形状再切割一块对应的上面板,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罐头的位置是椭圆的,扭子开关安装好之后是斜的,所以上面板也切割成斜开口:
P15  切割小面板

要让小面板在整个过程中都处于关闭状态的话,需要加一根弹簧将其往罐头里面拉住。在这里由于手上没有合适的弹簧,就用橡皮筋来代替,效果也很好,伸缩自由顺畅,力度也刚刚好;最后用透明胶将小的面板和罐头外壳粘连起来代替合页的作用,透明胶可以多贴几层保证器强度。这样之后就已经完成了,接上电源就能实现功能:
P16  功能完成

最后进行外观的装饰就可以了,选取一些特别的有个性的图案会使整个罐头看起来更加地好玩有趣:
P17  外观修饰

四、成品欣赏
作品完成了,最后贴上图案和标签之类的就更加完美了。
背面电源接口处贴上电源电压指示标签:
P18  电源标签

在开关旁边贴上标签“Don’t Tuch Me”,警告旁人“别摸我”,哈哈:
最后就大功告成了!
P19  别摸我

五、结束语
这次做的这个“无聊的罐头”还是很有趣很有意思的,首先是罐头的造型是比价新颖的创作。其次在罐头的四周加上一些较具个性且有创意的装饰图案使得整个罐头看起来更加有神秘感,更让人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最后的自动打下开关效果也很完美。
无聊?不无聊!你值得尝试哦!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楼主:
谢谢支持!已在10楼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按钮开关,松手即回,效果更好!

这也是另一种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算是一种娱乐吧!赞一个

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谢谢支持!已在10楼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作太快了,可以延时一下,效果会更好,

是的,电压降低一点效果确实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示贴上面应该是打印Don't Touch吧

哈哈,这是个尴尬的失误

楼主:
为什么这样说呢?

网友(2018-10-28):
有意思的东东

网友F:
成品就是一件艺术,必须赞

楼主:
是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品就是一件艺术,必须赞

好高的评价啊,开心,谢谢!

网友(2019-12-15):
您真是无聊,我竟然从头看到尾。还想给你点个赞

网友:
呵呵,我既然看完了,生命再于折腾,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20-06-10):
自娱自乐啊哈哈

网友(2020-09-02):
消磨时间神器

网友:
挺好的啊,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