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修理电脑电源的师傅吗?

楼主(2018-09-19):
这样的山寨电源,一点反应都没有了。绿和黑线对接没有电流输出风扇也没有反应,待机电压也没有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搞不定的话就买个二手的,20-30元一个!

网友:
待机电压沒有,是辅助电源坏了,这个好修,修不了就上个小变压器,整流滤波,7805侍候。百试不爽。

网友:
检查启动电阻正常吗?

网友:
如果对开关电源没有一定的了解,建议还是买个吧

网友:
检查保险管,整流管,开关管,都正常后,再查辅助待机部分

网友:
20块,咸鱼上应该可以买到,航嘉的质量不错

网友:
你如果能看懂4楼说的话,你就能修好,否则还是另买省事。

网友:
能看懂线路,根据IC型号,下个参考图,就可以开干了,你这故障就该是辅助电源挂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得了,我们这电子城10元一个。半年前去电子城10元一个使用至今,哪有那工夫浪费时间修。

网友:
开关电源维修有风险,要先弄懂原理再仔细琢磨,需要一些时间,暂且当作学习吧。
如果不想自己弄,可以看下二手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7496695441.43.7e032bbfA03HjK&id=569646685836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BOOM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坏电源,开关管坏,换后还是没好,5v电源有,短接绿色线TL494开关脚有工作,只是大功率开关管不工作,沒12v输出。不知那里还有问题!

网友:
山寨的那还是买个二手的好了,修好了也是山寨的,拖累坏了硬盘就惨了

网友:
没必要修了,直接买一个得了。

网友:
没用了  没价值

网友:
山寨的质量不行!

网友:
练手是可以 使用不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坏电源,开关管坏,换后还是没好,5v电源有,短接绿色线TL494开关脚有工作,只是大功率开关管不工 ...

IC反馈给开关管所接震荡部分的小值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IC反馈给开关管所接震荡部分的小值电阻

好,我查看看!

网友:
这是 海盗船吧,还山寨!就是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
附电源坏了,看保险坏烧了没有,没有可能输出端稳压击穿短路

网友:
放弃吧,修好了再出故障容易把主板烧毁

网友D:
如果没有意外,多是电容的问题。修过多个。鼓的,暴浆的换了就行了。

网友:
换新吧 不建议修 时代的记忆与变迁 DIY的乐趣在心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有意外,多是电容的问题。修过多个。鼓的,暴浆的换了就行了。

并不是,  我修了一下  保险又炸了。。

网友E(2018-10-21):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搞不定的话就买个二手的,20-30元一个!

  山货哪里能卖20的,也就是10来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山货哪里能卖20的,也就是10来块

麻烦你看清楚了,我哪里说山寨的了?

网友F(2018-12-09):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BOOM了

別人都提醒你了,要使用燈泡大法,就是不要上保險管,上一個220V 60W/40W的燈泡,如果燈泡一直亮,那麼肯定有短路的情況,如果只是亮一下,你測電壓正常,那麼就可以把燈泡拆下來,換成保險管。這就表示修理成功了。

网友:
关键有时候半小时才进boom

楼主(2020-01-08):
引用 网友F:
別人都提醒你了,要使用燈泡大法,就是不要上保險管,上一個220V 60W/40W的燈泡,如果燈泡一直亮,那麼肯 ...

谢谢大佬指点。  我回复的有的晚

网友:
想要电脑就买新电源,想修电源就要冒烧点电脑的风险,自己选。这种为了百十元花去几千元的事少干为好。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电脑城二手处20元买个好的。。。山寨货敢用吗。。。

网友G:
       目前开关电源广泛应用,掌握相关技术绝无坏处。电脑电源是比较典型的电路,维修不困难,是很好的实践机会。纵观所有电子设备,电源故障所占比例最高。支持动手!

网友:
哦!如题。正常用,多是电容暴浆或老化,一般长时间用(24小是不停),三年吧!打开看电容鼓的,流液的都要换,主要是那三,四个大电容。电容不是金属化的,寿命都短,国产电容时间用的短。几次修电源,都是电容,电压低,机器就保护不启动了。

网友:
按楼主说的   保险爆了 两回了

那整流桥 滤波电容  开关管 必定有问题

网友:
海盗船吧 不算山寨啊 换个吧 振华就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开关电源广泛应用,掌握相关技术绝无坏处。电脑电源是比较典型的电路,维修不困难,是很好的实 ...

学习这个东西要有一定的电路、电工、电气安全知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上手就学的,所以不轻易鼓励人来学习这个东西,人身安全是更大的事,不希望谁看了我们的帖子盲目发生危险。我从八十年代就动手开关电源,现在我也不修电脑电源,而且我也从来不会把它用坏,2年多一定淘汰,毫不犹豫扔掉。

网友:
      电脑开关电源是相当普遍典型的电路,本坛曾经热烈讨论,甚至还有改装连续可调电源的创意。实践表明,工控机和服务器的开关电源也都可以维修,并且长期安全可靠地运行。

网友(2020-04-04):
你有元件了还可以修   ,有元件会维修了还值得    , 没工具没理论知识还是算了       ,为了一个电源买几百的工具和几毛的元件   , 有点不合适    ,我是舍不得  , 工具什么的都有 ,但也不如意   ,东西太多了   ,总不坏  , 备用的不少    ,烦恼多了   ,你如没那条件  ,不如买新的或者二手品牌的就没那么多烦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