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仪表比较特别

楼主(2018-09-20):
汽车仪表很多指针角度大大超过180度,它怎么做到的?

网友A(2019-01-03):
引用 楼主:
那是虚拟仪表,我的车上就是这样的。

这是东风景逸的仪表盘。

网友(2018-09-20):
准确度有待商榷,容易做到

网友:
这是广角仪表,电动式的,没有磁钢。

网友:
有点跟老式电度表相似,差不多两互相垂直的线圈,有的串联有点并联,单边有游丝,反应迟缓。

网友B:
有一些仪表盘上的指针表完全是液晶屏画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些仪表盘上的指针表完全是液晶屏画出来的。

那是虚拟仪表,我的车上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虚拟仪表,我的车上就是这样的。

好车。高级。

楼主:
猜错了,这是最便宜的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猜错了,这是最便宜的车。

不信能比我的长安奥拓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信能比我的长安奥拓还便宜。

那是不能比,您那是比较另类的车。

网友:
那根本就不是一般的电磁偏转系仪表,  那是同步电机带着指针转,   发动机送过来的总线数据通过仪表后面的单片机处理后控制同步电机运转指针偏转 达到指示目的。

网友:
里面有个小电机,很电子钟里面差不多,拆来好几个

网友:
有拆的图看看就好了

网友:
现在绝大部分的汽车仪表指针是由小步进电机来驱动的,转动360度都没问题,而且很多车点火前所有的仪表指针都有自检程序,从零到最大转一圈再回去,来确认完好。估计2010年以后的车都是了,我的车是2009年出厂的,还是老式的模拟指针表。

网友:
这两款表都是机械阻尼的,没有电的,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不敢乱说,进来看看------

网友:
只要能想到,估计多能做到

网友:
指针表和数字表的不同喜好

网友(2019-01-03):
参考一下船用广度电压表的结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27539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东风景逸的仪表盘。

是景逸SUV,开6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景逸SUV,开6年了。

和我的一样,2012年的车,SU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2012年的车,SUV。

前几天去淘宝买了前减震、平面轴承和前顶胶准备换,拆下来才发现轴承和顶胶不能用,拍了车架号给卖家看,他说是2013年的车。
因为是看了好几部车的减震顶胶断裂,我这个也生锈严重,厂家设计的缺陷,顶胶不会排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几天去淘宝买了前减震、平面轴承和前顶胶准备换,拆下来才发现轴承和顶胶不能用,拍了车架号给卖家看 ...

我的车右前轮有咯噔咯噔响声,看来也要查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右前轮有咯噔咯噔响声,看来也要查一下了。

我的汽车之家---景逸SUV论坛,这里看看有多例断裂的。

网友:
看看这个仪表,可以旋转N 圈

网友:
看来人们还是喜欢摸拟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