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绕制实验失败了,求教

楼主(2018-09-20):
       想用86x50的铁芯绕制胆机电源。Z1186铁,铜线是0.47的含外皮是0.52,多绕了绕不下。于是做个实验,确定一下这个铁芯最少每伏电压需要多少匝。绕了22匝,结果输入2.34V交流电压,161ma电流,与预想的差别太大。问题出在哪?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8-9-20 19:47):
我说的失败是:为什么电流偏离10-50毫安那么远?或许我计算有误?

补充内容 (2018-9-21 08:30):
现在看来是计算方法错误,也就是理解错误。这个时候的电流不等于初级空载电流,而是功率等于初级空载功率。根据jiangqishan8 朋友的理论,次级输入初级空载所消耗的功率等于初级接电源次级空载的功率。

补充内容 (2018-9-21 08:33):
我拿另外一个小变压器也试一下,次级功率比初级功率少10%,含铜损,不知道有没有普遍性。

补充内容 (2018-9-25 09:58):
参数来了:86叠50z11铁芯,720匝240V空载58ma,796匝240V空载27ma。

网友:
简单说,此种情况就是铁损造成的。变压器内部有磁场就会有铁损,如果按照铁芯功率5%计算(小功率变压器应该较大),那么这个铁芯是120W,铁损就会有6W,在2.34伏电压输入,由于铁芯磁密较低,铁损也较小,但也有相当的电流,在6.89伏电压输入时候,铁芯内部的磁场达到基本正常工作强度10000高斯左右,此时的铁损如果是6W,那么电流接近1安培,并不是不正常。
电压升高后,只要线圈相应增加,铁损所需电流在空载电流中所占比例自然降低。

网友:
变压器铁芯导磁率最大的地方,既不是磁化曲线的起始端,也不是磁化曲线的末端,而是在磁化曲线中间的位置。
匝数太少,不足以达到线性段。
匝数太多,初始电流太小也不是最好。
请百度变压器铁芯磁化曲线。

网友:
我有一个帖子:在不知铁芯''B''值的情况下,"土法"测算电源牛"每伏匝数。2015-6-6     22:02:56发的帖子。我不会复制链接,请会的给你帮个忙吧!

网友:
支持23楼的意见。你测的电流大部分是铁损(有功功率)所用的电流。其实无功电流部分是不大的。

网友:
这个实验我也做过,电流不小,等把初级全绕完了插上铁芯空载电流还就差不多了。像这种铁芯你先绕1000圈插好铁芯再测电流,一步一步的来不行再拆点线圈。空载电流控制在20—30毫安为好,电流大了变压器就不安静了。

网友:
看不明白这个对比

网友:
同电感线圈一样,电源变压器往往也需要使用者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计和制作。为此,下面将介绍一种1000VA以下的小型电源变压器的简易设计方法,它可以满足一般的使用要求。小型电源变压器可按下面的计算步骤进行设计:1.变压器功率的计算首先应求出次级总功率P2: p2=VⅡ•IⅡ+VⅢ•IⅢ+...Vл•Iл式中:VⅡ,VⅢ,...+,Vл——分别为各次级绕组的电压值; 。 IⅡ,IⅢ,...,Iл——分别为各次级绕组的电流值。对于整流变压器,则应将直流参数换算成交流参数,它们的换算关系见表。 整流变压器直流参数与交流参数换算表
计算出岛后便可以通过下式得知变压器的初级总功率P1,即 P1=P2/η式中:η——变压器效率,一般可取90%,也可以根据变压器功率从表中查取。2。计算铁心截面积铁心截面积的计算式为:
式中:K——与硅钢片质量有关的系数,一般热轧硅钢片的K值为1.12,冷轧硅钢片 的K值为1。3.确定变压器铁心结构尺寸由铁心截面积确定变压器硅钢片的舌宽及叠厚:
式中:α——硅钢片舌宽;
b——硅钢片叠厚,一般取b=1.5α。
则 Sc=1.5α2
根据计算结果从E型变压器绕制参数表表(见表)中查找接近α的标准舌宽值和标准叠厚值。
E型变压器绕制参数表
4.计算每伏的匝数要计算变压器初、次级绕组的匝数,应首先求出每伏匝数的数值。对于50Hz的电源变压器来说,其计算式如下:
式中:No——每伏匝数;
B——硅钢片的磁感应强度,一般取1000
No也可以从如表中查出。
5.确定各绕组匝数
初级绕组:N1=No•V1
次级绕组:N2=(1.05~1.1)No•V2 N3=(1.05~1.1)No•V3 : : 导线直径的计算计算公式为
式中:d——绕组导线直径(mm); I——绕组电流(A); j——电流密度,单位为A/mm2。一般1OOVA以下功率连续工作的变压器取2.5, 100VA以上功率的变压器可取为2,一般取2~3。由计算结果查常用漆包圆铜线的规格及性能参数,得出漆包圆铜线标称直径及漆包线最大直径。7.核算绕组能否装入铁心窗口简易的计算方法是计算导线的占积率,即
计算出的占积率如果在40%左右,一般不会出现问题;如果计算结果大于50%,这时绕组装入铁心将会发生困难,应重新选取铁心。选择绝缘层对绕组的体积会有较大的影响,对于一般绕组,用0.05mm厚的绝缘层;线径较粗的,可选用0.1~0.12mm,厚的绝缘层。选用绝缘层时应考虑层间耐压。通过上述计算,E型铁心小型电源变压器的基本结构参数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A:
已上发的帖子有水印,给你发各文件吧

网友:
铁芯是怎么安装的?交叉还是顺插的,要是顺插可定不行,矽钢片材质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上发的帖子有水印,给你发各文件吧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现在的问题是每伏电压需要多少匝?实验不能体现理论值和经验值。9.9匝每伏还是161毫安。理论值是40-50/截面积(匝数每伏)。

网友B:
用变压器设计软件非常方便,基本上不用担心绕不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压器设计软件非常方便,基本上不用担心绕不下的问题。

铁芯导磁率不能确定,公式软件也白瞎。

网友:
这个铁芯比以前17寸黑白电视机变压器大一点点,原来黑白变压器初级线圈是0.22的漆包线,这个0.27的绕初级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从图片上看,这个铁芯与UT61D数字表比对,大致铁芯舌宽在32MM左右,如果叠厚50MM的话,做胆机铁芯应该能行,实际的舌宽与叠厚的具体尺寸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快找到电源变压器的妈了!

失败是成功之母。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台阶。以其不耻下问不如常翻古书。

别跟我扯远了,告诉我为什么我的实验数据不能体现理论值和经验值?

网友:
这个试验不能说明什么,也不能说明匝数比。

网友:
匝数太少了吧?铁芯励磁不足,电流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