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矿石机刻度盘的图片,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8-09-20):
如题,想用几张矿石机刻度盘的图片,找了几张都有论坛的水印,求大伙帮忙找几张圆形的刻度盘图片,谢谢啦!

网友A:
这是我在矿坛上收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在矿坛上收藏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过没有?你的可变电容容量变化的位置和你找到的度盘图很可能根本对不上刻度?

所以随便找一个不带水 ...

有道理,除非线圈电感量和可变电容与作者的一致。

网友:
矿机的度盘只能毛估估,不可能精确到怎样。

网友C:
提供参考一下,这是我以前画的中短波刻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参考一下,这是我以前画的中短波刻度盘。

谢谢您啦,正、反向的都有,太好啦!

网友:
“读盘”?看了矿友的回复才转过弯儿来。
想省事儿可以选用楼上几位提供的图,如想适配自己的矿机且指示准确最好自己画一个。

补充内容 (2018-9-22 08:51):
好!把“读盘”改成了“刻度盘”。一目了然。
关键的字不能错。

网友:
最实用的是用收音机的刻度盘,做出像收音机那样,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