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56 请教维修思路

楼主(2018-09-20):
收了一块UT56故障机,到手可以开机无法测量,手头有同型号的好的UT56,怀疑拨盘弹片不对。
拆开对比了下弹片摆放位置,确实不对,摆放正确后,开机后挡位都可以测量,但直流电压误差较大且短接不归零,200M档有底数,不显示1。

首先解决直流电压的问题。
查基准电压正常,积分电容,参考电容,输入滤波电容都拆下来用电桥检测了,均性能良好,
短接IN+  IN- (7129 芯片32脚和33脚)可以归零,说明表头问题不大。也试过换7129,不归零依旧。
后来怀疑芯片下方的TL062有问题,换了新的之后还是这样。
目前没有思路了。

现在的状况:直流电压档所有的挡位表笔座短接不归零,测量正反相差很大,比如10V基准电压,电位器校准到10V后,交换表笔,读数为-10.23V。
不晓得跟200M电阻挡位有底数有没有关系。

这个200M有底数还不知道如何维修,电阻档其他挡位都OK的。

网友:
好好维修一下

网友A:
看楼主求助贴子,应该是个内行,技术方面没什么好说的,由简入繁,接插座线、保护管检测一下等,泡上一杯茶,也许就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求助贴子,应该是个内行,技术方面没什么好说的,由简入繁,接插座线、保护管检测一下等,泡上一杯茶 ...

蝴蝶2016说的有理

网友B(2018-11-27):
我有块优利德前几天直流电压档20V档有0.5v底数,短路表笔不回零。这两天自动好了,估计是天气原因

网友(2019-05-07):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优利德前几天直流电压档20V档有0.5v底数,短路表笔不回零。这两天自动好了,估计是天气原因

电吹风伺候

网友:
洗板烘干看看。

网友C:
200兆有底数不一定有问题。我的两个UT58E表,一个新的买回来短路表笔底数就是10兆,另一个二手的底数是9.9兆。测量时减去底数还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兆有底数不一定有问题。我的两个UT58E表,一个新的买回来短路表笔底数就是10兆,另一个二手的底数是9.9 ...

那就是有问题的,新的这样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有问题的,新的这样就是质量问题。

但测量时减去底数还是很准的。

网友B(2019-07-25):
和空气湿度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空气湿度有关系

确实,放太阳下暴晒一天,效果明显

网友(2020-03-06):
有个这样的表不显示。

网友:
原来用过UT56质量很好,误测好多次没问题只是烧坏保险丝,后来因为没找到小电流保险丝,换了大点的烧坏了。现在用的UT57就不及它方便,1000V档还得通过上部交流直流开关转换,交流700V测量变频器电压也不准。

网友(2020-08-14):
换直接电压电路中电容4.7UF

网友:
返厂维修,兔费,优利德服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