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灾多难的sony-f10收音机

楼主(2018-09-20):
sony-f10收音机音质不错,价格便宜,一度成为我的床头机。但此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低端机还是因为我的运气不好,却连连出现毛病。首先4连因为接触不良,以至于高端频率无台,没办法在网上买了一个同品牌的四连,但形状有区别,通过结构改造能达到原厂水平。一段时间后出现没声音,经查是喇叭内部断线,打开喇叭发现引线与喇叭内部焊接线处断开,为此破坏防尘盖。接着发现电源开关接触不良,随后打开清洗修好。最近发现出现频偏状况,就是开机时间长了会偏移频率,需要调谐一下才能找到电台。收音机除了集成电路,4连,喇叭,频偏都属于大故障了,我的F10却都赶上了。是不是运气不好。

网友:
手调机,可变电容和电位器,还有波段开关,日久接触不良,都逃不了的宿命。

网友:
楼主说的故障,国产机里最常见

网友:
看了还是电子的好

网友:
我给老父亲买过1台, 用不久FM调台刺啦声, 第一次没找到问题, 后来被我修好, 其实四联是精密器件,即便拆了再装业余是很难恢复到一样的,换一个也得微调

网友:
这机就是喇叭大声音不错 其他一无是处 重新买一台得了 二手100元左右

网友:
应该属于地摊机级别的

网友:
有人认为,这类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是可原谅的。让我回想起当年黑白电视机兴起时,也是毛病多发,一查,大多是一颗电阻、一粒电容失效,另件质量提升后故障率大大下降。那时还流行一本全国联合设计黑白电视机维修的书,啥毛病图象啥样查那里,换那里的另件。同理,一架收音机的可变电容器、音量电位器、波段开关、拉杆天线等质量做得经操点,可靠性尽可能高点,肯定会获得使用者的支持。有人追捧德机日机,首先人家造的机可靠性就比我们的高。拆烂污做事终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