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劲1103的使用浅评

楼主(2018-09-20):
     最近无事,手痒又买了最新版的得劲1103.因为原来没有接触过得劲机,使用起来有点不习惯。此机功能不少,但用着却不习惯,觉得有点别扭。最不好的就是没有机械音量开关,不能随时调整音量。还有此机在调整短波时,在调谐过程中,音量抑制,调整出电台,才慢慢上升音量,没有给使用者一个明确的信息。还有因为此机是DSP机,在调谐过程中使用不是很习惯,它并不能直接调整到正确电台,还不比平常机用着感觉好。
    此机声音甜美,清晰,有自己的特点。灵敏度也很好,有人说灵敏度超高,我比较相同日本和德生收音机,并没有超过,都是彼此彼此,差不了多少。综合上述,此机还算不错的,但它并不适合经常操作的机器,更适合调整好就不动的那种机器。如果你存好电台和音量,数据显示明显,音质清亮,还是不错的,却是少了使用的乐趣。
    只代表个人观点,有说的不对的,见谅。

网友:
新的1103应该改为dsp方案了吧,从前是PLL,二次变频连续调谐的。

网友A:
昨晚在咸鱼看到一台1103残缺机开价120元,一转眼再看被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在咸鱼看到一台1103残缺机开价120元,一转眼再看被抢了。

老1103的精品,当然水抢手。

网友B:
老版1103,感觉调台时噪音大;还有就是灵敏度太高,干扰相应的强烈,远近开关作用不明显。其它性能方面很好,就是按键太小且制作粗糙,字迹快磨没了。按照网上资料把ssb电位器改成音量电位器了。一直在用,晚上定时50分钟听相声催眠。

网友C:
我的感觉和你一样,这个机子的使用和德生PL-600比较没有后者方便,性能和PL-600差不多,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机子。

网友:
1103刚用时确实不太习惯时间长就好了,性价比很不错

网友:
我有一台老版的,没有感觉音量调整难,而是很方便,按“VOL”键,转动飞梭就能很快调节音量,新机不是这样吗?

网友:
DSP   的机子调台手感是完全不如模拟机,
模拟机随手那么一扭有台立马能发现.

网友:
说灵敏度高的是指二变版, 其实现在dsp版,不能还叫110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感觉和你一样,这个机子的使用和德生PL-600比较没有后者方便,性能和PL-600差不多,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 ...

芯片方案也和pl600相似,TA7358+TA2057

网友:
1103可以自动搜台,至于那个调谐旋钮,除了调谐以外能干的还很多,就是调谐不好用。

网友:
1103就那么回事吧,吹的成分大

网友:
有老版二次变频的,性能不错,就是太费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芯片方案也和pl600相似,TA7358+TA2057

我买的是第二版DSP的,还有,1103不好的地方是空载耗电量大,我的1103装着电池不听,一个月左右就会没电(用的是低放电镍氢电池ENELOOP),不知有没有办法改正;这种电池用在德生PL-600上,每天听1小时不到大概可以用2个月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版1103,感觉调台时噪音大;还有就是灵敏度太高,干扰相应的强烈,远近开关作用不明显。其它性能方面很好 ...

请问老版1103有没有自耗电大的问题?我的新版的(DSP版)用低自放电镍氢电池(2000mAH的ENELOOP),不开收音1个月左右就没电了。而德生PL-600用相同电池,经常听广播可以用2个月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第二版DSP的,还有,1103不好的地方是空载耗电量大,我的1103装着电池不听,一个月左右就会没电 ...

测下关机电流多大

网友:
1103和600的电路是一样的,本来想买1103,但是二手的价格偏高,没敢买,买了6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关机电流多大

谢谢你的提醒! 我测了一下电流基本正常,开机时:若音量为0,电流为64.77mA(背光灯暗),背光灯亮时为91.87mA;关机时:灯亮时电流为28.9mA,灯暗时电流是0.47mA ,但电流在0.47——0.56mA之间在变化,这个变化大概每秒一次,不知这个关机静态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按照理想状态计算,2000mAH的电池在0.60mA状态下应该有4个月的使用期,但实际情况只有1个月左右。这个测试我用的数字表是 ZT219,指针表是 MF368,同时串联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