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示波器和数字万用表测得的直流电压不一致?

楼主(2018-09-20):
一个led灯,不亮了。拆了维修时,万用表测得高频变压器整流输出端的直流电压,也就是灯串两端的直流电压,为1.5伏左右;而用示波器测得的直流电压是15伏左右。 百思不得其解,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没波形没真相

网友:
不可能相差10倍,时候你示波器表笔调到X1档了?

网友:
人出错了,,,,可能

网友:
你只要想想就知道1.5V 怎么点亮LED灯串??

网友A:
还可以换指针式万用表测试一下,数字万用表遇到有交流波纹会受干扰,但是指针式万用表不会受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换指针式万用表测试一下,数字万用表遇到有交流波纹会受干扰,但是指针式万用表不会受干扰。

我不同意你说的数字表受干扰会这样,如果数字表这样就受干扰了的话,数字表只能拿来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同意你说的数字表受干扰会这样,如果数字表这样就受干扰了的话,数字表只能拿来丢了。

在直流电路里,如果包含有一定量的交流波纹,由于数字万用表内阻很高,就会产生感应,产生测量误差。举例说明:维修显像管的彩电,在测量行输出电路各级直流电压时,使用数字万用表有时会就会发现测试的电压不准,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就不会,这是我在实际维修中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直流电路里,如果包含有一定量的交流波纹,由于数字万用表内阻很高,就会产生感应,产生测量误差。举 ...

但是楼主说了整流滤波后的电压,除非是半波整流。

网友:
个人的原因,没图呀。

网友:
不可能相差这么多,你把示波器调对了吗

网友(2018-12-02):
示波器探头倍率设错了吧

网友:
对于被测电路,输出端负载不一样!

网友:
不知整流输出处有电容吗?

退一步说就是没有电解:如开关电源开关场管D极或电脑CPU供电场管处,用最差的玩具表如219、139等测DCV都OK。

就是在这方面有问题的UT61E, 在电解处测也是正常的。

网友:
示波器测的是峰值电压?,万用表是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