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号线路矿机的几点感受

楼主(2018-09-20):
之前制作的应用高Rd检波管75号线路矿机,对弱信号仍不满意,而且瓷介微调电容调节很不方便。网上淘到据描述是军机用的有机微调电容,1-30p,到手外壳就碎了,年代久远,塑料外壳脆了。正好看到内部结构。动片黄铜、定片紫铜各一片,中间塑料薄膜,不知为何不都用同种材料,既然军机用的,Q值应该不错吧。换零件装机,安装瓶盖旋钮试听。
有了调节旋钮,调节很方便,遇到强台,减小容量,我这里两强台720及747离得很近,调小容量后两台分割清晰,再微调班尼,音质悦耳,很有操作乐趣。遇到弱台,适当调大容量,大约一半位置,得到灵敏度及选择性的均衡状态,我这里567可以清晰收听了,但音量很小。

网友:
我认为小电容27mh电感组成分压电路,改变二极近呈现在LC电路的阻抗,相当于抽头,由于小电容可以细调,所以比抽头可以调节的更最佳化
常做的LC大部分频率低端谐振阻抗比高端低,匹配的负载应该也是频率低端低---高端高些趋势
所以我认为这个小电容和27mh电感互换位置重新调节下值更符合匹配特点,(没有实验)

楼主:
为了改进弱台音量,曾看到仿75号线路,就是用检波管替换高频阻流电感,于是换上检波管试验了一下,弱台音量没有变化,反倒选择性变差,不得不调小隔离电容,强台音量到有增加,但同样选择性变差。我考虑是由于下二极管的加入使得负载变重而影响调谐线圈,不得不减小隔离电容以减轻负载来保证选择性。

这个结果,我又换回27mh电感恢复75号线路。还有一点,在调节隔离电容时,该容量会对调谐回路产生影响,容量变大,会使得频率向低端移动,我用的小八一可变电容,大减速比摇杆很明显,需要补偿一个角度。
继续审视这个27mh电感,为什么是这个容量?记得2007版主的一个贴子论述过,如用公式RP = 2.pi.f.L.Q (Ω)计算,27mh电感所能支持的阻抗是170k,明显小于Rd,所以我将手中所有电感串联(4个27mh),于是支持阻抗为678k。试听效果是明显的,隔离电容的容量变化对LC的影响明显减小,已不用可变电容的补偿,对于弱台,似乎改善了选择性,使得微调电容的均衡点偏左了一点。

这个试验,直观感受了隔离电容的直观影响,高频电感的作用,及下二极管与高频电感的比较。

网友:
这个实验很有意义。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改进弱台音量,曾看到仿75号线路,就是用检波管替换高频阻流电感,于是换上检波管试验了一下,弱台音量 ...

补个电路图。

网友:
矿石机性能的提高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不断折腾研究而慢慢改进提高。同时实践过程也是一种乐趣发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改进弱台音量,曾看到仿75号线路,就是用检波管替换高频阻流电感,于是换上检波管试验了一下,弱台音量 ...

感谢03版主设高亮及加分肯定。

楼主:
感谢各位加分肯定!

网友A:
友情提请您标注 另件数值。

网友:
很好的试验,工匠精神,必须赞!

网友:
好的试验,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请您标注 另件数值。

感谢提示,补充零件参数的电路图。

网友:
贴片HSMS2080的三个脚是怎样焊接的,能不能给个单独的实物图?谢谢。

网友:
HSMS2820看不清楚

楼主:
二极管太小手机不好拍,网上有接线图,3只脚,一只空脚,上部单只脚的是负极。